热继电器按电机额定电流整定,电机运行超流后多长时间动作?

楼主(2008-07-28):
热继电器按电机额定电流整定,即1.0倍电流值,若电机长期运行电流达1.1倍额定电流,热继是否动作,多长时间动作?   当电机运行电流达1.2倍额定电流,不超过该值,热继此时表现又是如何呢?

网友A:
               我觉得。在1.1倍电流时,没有精确时间,视热继的质量和性能而定。

楼主:
我的45KW电机,镇定热继电器87A,电机运行电流100A,负载变化时110A,运行了约20h烧毁。

期间未发现热继电器动作,热继电器好像是JR29(JR46)-105型。

网友B(2008-11-04):
求助!!三相380V ,30KW(额定电流56.9A) 的风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该选用多大的啊?

星三角转换时间又该定为多少? 多谢了!

网友C:
热继电器是靠双金属片受热变形动作,除了受通过电流的影响还是环境温度有关,以及自身的质量等等,所以不能简单的以整定电流来衡量

网友D:
风机的转动惯量大,启动时间长,启动电流大,采用普通的热继电器很难满足要求。要么满足使用,但却不能满足保护,要么满足保护,但却不能满足使用。

风机的热保护可串联在主电路之中,在启动时不起作用,避开启动时大电流的冲击,从而即满足使用,又满足保护。仅仅是启动时无保护作用,但问题不大,况且操作人还在现场,随时可紧急关机。

网友E:
支持楼上的朋友!!呵呵,!!!

网友F:
电机长期运行电流达1.1倍额定电流,多长时间动作要看热继电器的质量和精度。

网友G(2009-06-29):
我对德力西2.5A以下的热继做过实验。

阻性负载。1倍的实验电流5分钟内会跳。1.1倍时分别不明显。1.5倍时很快会跳,时间很不具体。

网友H(2010-07-20):
用电机保护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