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数据下载线

楼主(2008-07-29):
有没有哪位大哥告诉我mt8000数据下载线的制作方法,也就是触摸屏跟电脑的通讯线,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买MT8000的时候可以向威纶的经销商要一根;

网友B:
用USB线应该可以的

QQ  727815050

网友C:
只能使用U盘或ethernet下载, 所以下载线就是一般的网线

网友D(2009-08-24):
下载线是交叉网线,不是一般的网线啊

网友E:
可以用U盘下载,也可以用网线下载,最新的屏也可以用USB线下载

QQ:470331240 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