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机车使用的“九防”

楼主(2008-07-29):
一防发动机温度过高 夏季气温高,影响发动机的功率。在使用中若遇发动机开锅,多数情况是水箱缺水,但此时切不可立即加入冷却水,否则会引起缸盖或缸体炸裂。正确的做法:停止运行,低速运转,待水温降到70℃左右,再慢慢加入清洁的冷却水。超负荷作业,不但水温升高很快,而且容易损坏机件。所以,一般情况下负荷应控制在90%左右为宜,留下10%作为负荷储备,以便应付上坡或耕地阻力变化带来的短时间超负荷。
  二防使用的油料不对路 润滑油粘度随温度高低而变化,温度升高则粘度下降。因此,夏季应换用HC-11号柴油机机油,若发动机磨损较大,轴瓦间隙大,油压低,则换用HC-14号柴油机机油。另外,尽量选用高凝点牌号的柴油,这样价格低能降低成本。
  三防轮胎气压偏高 高温季节,昼夜温差大。温度升高,空气热胀体积增大,轮胎压力升高,容易引发轮胎爆破,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所以夏季给轮胎充气应比冬季低5%-7%,绝不允许气压高于轮胎的标准气压。
  四防发动机水垢过厚 发动机水套水垢过厚,会使散热效率降低30%-40%,易引起发动机过热,造成发动机工作恶化,功率降低,喷油嘴卡死,导致严重事故。因此,要定期清除水垢,保持良好的冷却性能。
  五防风扇胶带紧度偏松 高温下作业,胶带张紧度下降,造成胶带打滑,传动损失大,胶带易损坏。因此夏季冷车调整发动机胶带张紧度要比标准值略高一点。
  六防油刹管路发生气阻 一些运输拖拉机采用液压制动。高温的夏季,油刹制动管路容易发生气阻,严重影响制动效果,因此在使用中,一要保证刹车油足额,二要防止管路渗漏,三要在出现气阻时及时把空气排尽。
  七防燃油系统气阻 温度越高,燃油 (特别是汽油)蒸发越快,越容易在油路中形成气阻。因此,应及时清洗燃油滤清器,使油路畅通。行车中可用一块湿布盖在燃油泵上,并定时淋水以保湿润,减少气阻的产生;一旦燃油产生气阻,应立即停车降温,并扳动手油泵排出空气,使油路中充满燃油。
  八防电路氧化出故障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蓄电池在工作中会产生氢气、氧气和水蒸气,如果通气孔堵塞,会引起蓄电池内部压力升高而导致炸裂,因此要定期疏通。
  在高温和湿度大的空气中,蓄电池极桩易氧化,造成全车无电、启动困难、电器系统失灵等故障。需将接线从极桩上拆下,用砂布或锯条打磨氧化层,清除干净后安装牢靠。为防止极桩再次氧化,安装牢固后可涂上润滑脂或凡士林,以利隔离空气。
  九防使用中的蓄电池缺水 夏季气温高,蓄电池电解液中的水分蒸发快,液面下降快,甚至出现极板露出液面,造成蓄电池缺水而损坏。因此,夏季应经常检查电解液面高出极板高度(一般为10-15毫米)和电解液密度,必要时添加蒸馏水,保持蓄电池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