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农用机车使用维护技术七要点

楼主(2008-07-29):
夏季的高温气候,对农用机车的某些性能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在安全使用维护上也要相应地加以调整,以便适应这些变化的环境才能确保安全运行。通常应注意以下各点:
  一、防止发动机产生过热
  由于气温高,散热慢,极易导致发动机过热。如不及时正确处理和预防,轻则使功率下降,磨损加剧,重则损坏机件,发生烧瓦、粘缸等事故,若处理不当,还会发生机体、缸盖等重要机件炸裂的严重事故,甚至伤人。
  当发动机出现过热(开锅)后,应立即将车停在荫凉处、卸去负荷,让其怠速运转,待水温降至60℃左右,再加冷水。在开锅时,切不可立即向水箱内加冷水,更不得面向水箱盖打开盖,以防热气烫伤或缸体局部聚冷而炸裂的事故。预防发动机过热的方法是:
  (1)发动机不要长时间超负荷夏季炎热、发动机冷却能力下降,如果再长时间超负荷,则发动机积温过高而导致过热。
  (2)及时补充冷却水高温天气,冷却水蒸发快,极易出现水量不足。因此,要经常检查补加冷却水,并要消除漏水现象。
  (3)确保冷却系技术状态良好为保持冷却系的正常状态,要注意如下调整维护:①及时调整风扇皮带的松紧度,防止皮带过松打滑而降低冷却效果。②清除冷却系水垢。在将要进入夏季时,要进行1次清除水垢的保养。
  (4)调整气门间隙 在夏季,要适时调整气门间隙,尤其要保持排气门的间隙正常,防止因磨损而出现气门间隙变大而导致气门开启变小,形成排气阻力大、废气排不净而形成发动机过热的现象。
  (5)清除燃烧室积炭,在人夏前应进行一次清除燃烧室内的积炭。
  二、及时排除气缸垫等漏气现象
  气缸漏气,如气缸垫损坏、或缸盖螺母没拧紧,废气通过间隙处排出,或进入水套等处造成发动机温度升高。
  排除与预防:及时更换损坏的气缸热,根据不同原因,清除漏气现象。
  三、更换夏季用的油料
  气候炎热会使机油粘度降低,流动性过大,形成机件润滑不良,磨损加剧,甚至烧瓦、抱轴、拉缸等事故。因此,在人夏前必须更换粘度大的机油,一般采用30cA或40cA单级柴油机机油。此外,为了提高经济性,夏季应换用低号轻柴油或便宜的农用柴油。
  四、防止轮胎爆裂
  防止的方法是,夏季轮胎的充气压力应适当比标准力稍低些,同时注意轮胎休息降温,但绝不能用冷水浇泼的方法去降温,以防损坏。
  五、调整蓄电池电解液密度
  炎夏,应将电解液密度降至125g/cm3。由于气温高、电解液加大蒸发,容易出现电解液不足而使上部极板氧化失效。所以,还必须经常检查液面高度,不足时加添蒸馏水补充,但不能加电解液补充,以免引起密度增高而损伤蓄电池。同时还应常疏通气孔,防止爆裂。
  六、防止高温产生气阻
  高温炎夏、油管内易产生油、水气体而阻断油路。致使液压油路气阻,则会升降失灵;若刹车油管气阻,形成刹车失效;若燃油管气阻,导致供油失常,发动机无力,乃至熄火。
  预防气阻的措施是:①排净油中水分,经常放出油中沉淀物和水;②经常排净管路中的气体,避免失灵;③避免油管等处于爆晒位置,设置遮盖物防止阳光爆晒;④消除管路漏泄,以免气体进入油管中;⑤油管要远离排气管、发动机等热源部。
  七、防止机件磨损加剧
  高温机油流动性好,在摩擦面上也极易流失,特别是机车停放时间长时,机件表面的余油几近流光。当启动时已呈干摩擦状态,因而磨损增大。
  防止的方法是:夏季启动前,更要摇转曲轴,使之消除干摩启动。对于只停车一夜的机车,可摇曲轴20圈左右,对长期停用的,新购人的,或维保润滑系后的发动机要至少摇100圈以上,才能消除干摩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