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的安全使用技术

楼主(2008-07-29):
1)锅炉启动步骤
(1)检查准备:检查受热面、承压部件的内外部、检查燃烧系统各个环节、各类门孔、挡板、安全附件和测量仪表、锅炉架、楼梯、平台、各种辅机特别是转动机械等。
(2)上水:注意上水水温与筒壁温差不要过大,上水速度不要太快等。
(3)烘炉:烘干炉膛和烟道的潮气并预热,防止产生裂纹、变形甚至倒塌事故。
(4)煮炉:对新装、迁装、大修或长期停用的锅炉,在正式启动前必须煮炉,清除蒸发受热面中的铁锈、油污和其他污物,减少受热面腐蚀,提高锅水和蒸汽品质。
(5)点火升压:点火方法因燃烧方式和燃烧设备而异。层燃炉一般用木材引火,严禁用挥发性强烈的油类或易燃物引火,以免造成爆炸事故。
(6)暖管与并汽:暖管,即用蒸汽慢慢加热管道、阀门、法兰等部件,使其温度缓慢上升,减小热应力,同时将管道中的冷凝水驱出,预防水击。并汽,也叫并炉、并列,即新投入运行锅炉向共用的蒸汽母管供汽,须按一定规程操作。
2)点火升压阶段的安全注意事项
(1)防止炉膛爆炸,主要措施是:点火前,开动引风机给炉膛通风5~10min,没有风机的可自然通风5~10min,以清除炉膛及烟道中的可燃物质。
(2)控制升温升压速度:锅炉的升压过程一定要缓慢进行以减小热应力。
(3)严密监视和调整仪表:根据仪表指示信息判断启动过程是否正常,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4)保证强制流动受热面的可靠冷却:启动时省煤器、过热器中没有连续流动的水和蒸汽,可能被外部连续流过的烟气烧坏,须保护。
对过热器的保护措施是:在升压过程中,开启过热器出口集箱疏水阀、对空排气阀。
对省煤器的保护措施是:在省煤器与锅筒间连接再循环管,在点火升压期间,将再循环管上的阀门打开,使省煤器中的水经锅筒、再循环管(不受热)重回省煤器,进行循环流动。
3)锅炉正常运行中的监视调节
(1)锅炉水位的监视调节。锅炉水位应经常保持在正常水位线处,并允许在正常水位线上下50mm之内波动。低负荷运行时,水位应稍高于正常水位;高负荷运行时,水位应稍低于正常水位。
(2)锅炉气压的监督调节:运行人员根据负荷变化,相应增减锅炉的燃料量、风量、给水量来改变锅炉蒸发量,使气压保持相对稳定。
(3)气温的调节
(4)燃烧的监视调节。使燃料燃烧供热适应负荷的要求,减少未完全燃烧损失等。
(5)排污和吹灰,保持受热面内部清洁。
4)停炉及停炉保养
(1)停炉:正常停炉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是防止降压降温过快,以减小热应力。
规程规定的次序见书上P261。
紧急停炉的条件和紧急停炉的操作次序见书上P261~P262。
(2)停炉保养。停炉保养主要指锅内保养,即汽水系统内部为避免或减轻腐蚀而进行的防护保养,常用的保养方式有:压力保养、湿法保养、干法保养、充气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