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个最基本的PID接线。用压力传感器,变频器

楼主(2008-07-29):
谁能提供一个最基本的PID接线。用压力传感器。变频器

网友A:
很简单啊,每个品牌的变频器是不一样的,简单地可以这么说,把变频器的24V+接到变送器的+,变送器的—接到信号变频器模拟信号输入,变频器模拟信号的输入—接到GND

楼主:
它要求能用电位器调节,还要加个显示器显示。

楼主:
例如我用INVT的,+10V,AI1,GND接电位器,+24V,AI2,GND接变送器和显示器。

网友A:
用INVT的,+10V,AI1,GND接电位器是可以的,但我不明白要显示器干吗,显示电流还是频率呢,

网友A:
你应该做的是恒压供水吧,把操作面板改到柜门上,显示就有了,你那变频器自身带的有电位器吗

网友B:
        给你一张图作参考。

楼主:
不自带,另外添

楼主:
显示器是用来显示电压的

网友C:
参照上图

网友D:
远传压力表属于压力传感器?不合题意!

网友E:
压力变送器电流信号(两线)接法,    开关电源正---->接变送器正,   开关电源负------->变频器模似公工端,   变送器负-------->变频器模似信号输入(电流端子),有很多变频器不提供12/24V电源,模似量那个电源作为变送器电源时,变送器不能工作,台达,三菱有用过,海利普有提供电源,不用另加开关电源,其它品牌没用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远传压力表当然属于压力传感器。

谁说压力传感器一定要应变片。薄膜等。的。人家就用电阻。

网友F:
电位器调节作为给定,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值作为反馈,就可以采用PID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