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ouch的触摸屏的棘手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2008-07-29):
现场以前使用过的10寸的nTouch触摸屏现在想进入windows ce 的桌面,当上电后点击屏幕时出现一个登入窗口,需要登入密码,加入不输入密码过几秒钟就进入工程画面了。

现在 就是想进widow ce 原始桌面,哪位高人可以帮忙?必有重谢

13487083546 诸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进入WINce  你的触摸屏是被设置了密码

网友B:
你的触摸屏的启动属性被设置了密码,不过如果你知道触摸屏的IP地址,通过TELNET的方式可以找到他的密码的。

如果需要,可以加我QQ:185755355

网友C(2008-09-02):
密码保存在配置文件 是明文的

网友D:
你的触摸屏的启动属性被设置了密码

网友E(2008-12-01):
如果知道触摸屏的ip地址还可以从电脑通过telnet命令进入屏的操作系统,如果连ip也不知道的话就只能从新给屏烧nk了。

网友F:
至少你要知道原来屏的所在的网段,然后使用对调网线连接计算机和屏,通过工具:network scanner确定屏的IP地址,接下来在计算机开始运行中输入:telnet 屏的IP地址,然后回车,连接成功后再输入explorer,屏就可以进入ce的操作系统了。

网友A:
楼上正确回答

网友G:
上面的解决方案都正确~不行你打技术支持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