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帮我搞懂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29):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自学PLC的,用三菱的现在台达的也会用。一般的编程我是没问题的(如交通灯等)我就是搞不明白用通信控制变频器加减速开和停,在求那位大师指点一下,或者有比较适合我看的资料推见一下给我,我手上有台达DVP32EH一台,台达VFD-M变频

一台,那位能给我做通信程序例子也行。我的QQ366315412谢谢!

网友A:
DeviceNet应用范例请通过以下链接下载DeviceNetBuilder V1.01软件进入Help文档,点击CH13应用范例即可阅览相关范例。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3

PLC101例请通过以下链接下载: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PLC%20101%20samples_sc.pdf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26160652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以经按通信设计例子接线完成后。变频器也有运行了。但有以下几我不解,请指点谢谢!

变频器如何停止?怎么样改变频率?为什么变频器再次通电接上就不运行。

网友A:
你是参考的哪个范例?

楼主:
我参考是12.1PLC与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通信(MODRD/MODWR)

楼主:
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太低。

变频手册写的是如(2000H    2001H)跟程序上H2000  H2001是一会事吗?

还是变频手册印错了?

谢谢!

网友A:
答复周瑞

2000H 2001H就是H2000   H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