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为什么会短路?请老师帮分析一下.

楼主(2008-07-29):
我们厂的注塑机上单独安装了一块直通三相电能表.是安装在保护开关之后.本来是三相四线制的进线.电工为了省事没有让零线经过电能表.安完之后合闸但是爆了.当时怀疑是接线时有线的毛刺连到了一起.换了一块.没有事.但是没有用到一天.又爆了.这次把开关都烧了.请各位老师给分析一下原因.谢了.

网友A:
楼主没有提供电表的规格型号和注塑机的用电容量?注塑机完全是三相设备吗?

按说电度表的负荷侧应该装保护开关,如果注塑机没有问题的话,这也不是烧表的原因.如果注塑机完全是三相设备,用三相三线制电表不接零线也没问题.

从表面上分析可能是:1。直入式电表的容量选择过小。2.电表本身质量有问题.3.第一次烧表,接线应该有问题.

不在现场没有过多的发言权,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B:
必须要接零线的,直接式电表里面有三个线圈.零线装好的情况下每个线圈的工作电压是220v不装零线每个线圈是380v

楼主:
经事后检查,系电表质量问题.相间绝缘不好是造成短路的原因.(厂家说的.)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C:
相间绝缘不好是造成短路的原因.

什么牌子曝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