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 UPDATA

楼主(2008-07-29):
有那位大师能有办法将CITECT V4.2 升级 到目前的版本的办法。请帮忙.据说,CITECT 软件有问题,我直接用CTZ是不行的。不能打开。高手请出招吧。

网友A:
试过先升级到V5,然后V6,再V7

网友B:
楼楼上是正解!V4.2版本有点老,可以考虑到先升到5.X版

网友C(2010-04-01):
哪有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