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08-07-29):
安全操作规程

一、凡是特种操作员必须持证方可上岗操作。
二、任何电器设备在未验明无电之前,应一律视为有电;
三、凡是在电器机械设备或线路上工作者,必须事先将电源切断,并挂上警示标牌;警示标牌使用原则:谁挂牌,谁摘牌。
四、 在安装用电设备时,必须安设保护或漏电开关,其外壳按有关安全规程进行防护性的接地或接零。
五、维修压力设备时先要将电源切断挂上警示标牌后对其进行卸压待无压力情况后方可进行维修工作。
六、凡在砂轮机上进行打磨作业时人不能正对砂轮机,应站在旁侧。
七、在进行气割、焊接作业时,氧气和乙炔两瓶需站立,间距应大于5米,在动火点要清理可燃、易爆物。
八、定期检查安全用电设施及接地、接零电阻;
九、严格执行厂纪厂规、严格遵守各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反对违章作业。

网友A:
   这个挺有用的。

网友B:
七、在进行气割、焊接作业时,氧气和乙炔两瓶需站立,间距应大于5米,在动火点要清理可燃、易爆物。

两瓶间距要五米??这个不知道哦,理论上吧,实际中有多少人真正做到?

网友C:
很多都没有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来做呀。。。。。

网友D(2008-09-06):
能否发些关于PLC(S系列或TDC)方面的操作规程。

网友E(2009-01-14):
引用 网友B:

七、在进行气割、焊接作业时,氧气和乙炔两瓶需站立,间距应大于5米,在动火点要清理可燃、易爆物。

两瓶间距要五米??这个不知道哦,理论上吧,实际中有多少人真正做到?

没见过有真正做的!1

网友F:
在安全员考试题中规定应该是氧气和乙炔两瓶需站立,间距应大于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