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CN 模块能测温度吗

楼主(2008-07-29):
谢谢大家帮助,高手指点下

楼主:
说明下,是EM231CN  AI4×12BIT

网友A:
可以啊。我看到有人这么做的,他们用EM235CN直接接Pt100。首先通过模拟量输出1个标准电流给PT100,然后测量PT100上的电压来计算温度。如果要省事就买带4~20mA输出的温度变送器好了,缺点就是要多花点钱。

楼主:
谢谢啊,不过PT100是2线的啊,能用嘛,

网友B:
靠,楼主都还没明白二楼的意思,估计你根本不懂仪表吧,就按二楼说的办就对了,买个温变,不过还要配电24V直流电源,不如直接用热电阻模块合算。

网友B:
PT100可以接成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

网友C:
问一下4楼,热电阻模块应该用哪一种啊?

网友C:
原来就是EM231热电阻模块,哈哈

网友D(2009-12-11):
引用 网友B:

靠,楼主都还没明白二楼的意思,估计你根本不懂仪表吧,就按二楼说的办就对了,买个温变,不过还要配电24V直流电源,不如直接用热电阻模块合算。

楼主的意思是2线的热电组测量温度有误差,不是很准,尤其是在线很长的情况下。

网友E:
他们用EM235CN直接接Pt100。首先通过模拟量输出1个标准电流给PT100,然后测量PT100上的电压来计算温度。如果要省事就买带4~20mA输出的温度变送器好了,缺点就是要多花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