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负压自动控制

楼主(2008-07-29):
想用变频器加仪表加传感器控制炉堂负压,有自动和手动控制  .      请高手给予方案

网友A:
这方面的方案应该很多,但做成功的不多。

网友B:
炉膛负压自动控制,选用带有前馈功能的PID调节仪表,最好外带一只手操器(用于手动自动切换,虽然PID调节仪表有手动操作功能,但比较麻烦),把鼓风机风量接中前馈,这样当鼓风量增加时,引风机可以立即控制输出,效果要比单独的PID要好的多!

网友B:
楼主如果是用户的话,可以跟我联系,QQ121039717   13387217017   赵工。我已经做功很多了,如果是同行,按我上面说的思路自己去弄吧。

网友C:
赞同HBZYCS观点,不过调节仪表要选好一点的,比如富士的。

网友D:
鼓风机风量如何知道??鼓风机的频率还是风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