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 5000系列 P11 37KW 怪事 求教?????

楼主(2008-07-29):
带电机跳 EF 不带电机不跳,电机是好的,因为我把其他的富士变频器放上去就可以用,我把三个霍尔都拔掉就可以带电动机,而且正常,这样说明是霍尔的问题还是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也怀疑是这个的问题,可我买了两只过来换上去后,第一次带电机正常,都可以用,我再停掉 重新开起来就又跳 EF保护,现在初步怀疑是主控板的问题,但是有点摸不着头脑,该从哪里下手! 有经验的朋友请指教指教!!!谢谢

楼主:
三组霍尔的输出电压分别是    差动输出电压分别是:  Uu 2.858  2.858    Uv  2.651  2.651   Uw  2.770  2.770     不知道哪个输出电压是对的,请教!!

楼主:
看的人到是不少,杂就没人发发言呢》》》???????????

网友A:
多换几次试一下,应该是霍尔的问题,

网友B:
检测的问题是不是接触不良的?

网友C:
霍尔最好三个一起换 , 还有接插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主板上的运放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E:
使用时间长环境又不好的话可能是霍尔连接线接触不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热心回复!!!

网友F:
楼主怎么解决滴,分享一下了

楼主:
是其中一只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