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

楼主(2008-07-29):
我的电动车现在充电时充电灯不变绿是咋会事啊?情况如下:充电时间有8个小时,电池发热,,电池能充进电但充不满,充电器的电压为40V左右,电池为36V的,前段时间充电器忘了拔插头充了近40小时,不知是充电器坏了还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A:
电池能充进电但充不满 电池有问题

网友B:
你检查一下充电器,有没有输出电压,如有,那定是电池坏了

网友C:
那定是电池坏了

楼主:
有输出电压约40V左右,看来是电池歇菜了.

网友D:
空载40V有点低,铅蓄电池每格2.2V没到充满状态。

网友E:
充电时间太长了,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现象,按你说的应该是电池亏损了,但它没有完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