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流互感器后电表如何读数?

楼主(2008-07-29):
请问各位大师:

互感器型号是:LMZ1-0.5
电流比:300/5
一次电流: 300
一次匝数: 1 2 3 5 10

请问电流互感器一次穿1匝时读表为几倍?一次穿二匝时又为几倍?

网友A:
一次穿1匝时,倍率X60。

一次穿2匝时,倍率X30。

网友B:
没看懂,是电流表还是电度表?

网友C:
一次穿1匝时,倍率X60。

一次穿2匝时,倍率X30。
依次类推

楼主:
知道了,谢谢!你们一定都是电工高手。

网友D:
b被率是怎么得来的呢??

楼主:
倍率是穿1匝时,300/5=60倍,穿2匝时,300/2/5=30倍,穿3匝时,300/3/5=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