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I/O扩展S7-200、S7-300的输入输出通道

楼主(2008-07-29):
        很多工程师都在用西门子S7-200、S7-300搭建各种工业控制系统,其实,在以西门子S7-200、S7-300为核心的的常规工业控制系统中,使用智能化串口I/O来扩展西门子S7-200或西门子S7-300的输入输出通道是一种经济便捷、值得推广的工程方案。
        S系列I/O是北京西姆宏公司针对工业测控中组态软件和PLC应用日渐广泛而设计生产的新一代智能化串口(RS485总线通讯方式、支持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I/O产品。S系列I/O产品依据不同的型号可以向使用者提供模入(AI)、模出(AO)、开入(DI)、开出(DO)等现场信号输入/输出通道,其适用范围为常规工业秒级测控应用。
        西门子S7-200、S7-300都可以用RS485总线方式简单的挂接全系列的S系列I/O产品,挂接的站个数可从1个站至32个站,接入AI及DO点最多可达512点(每个站16点),接入DI点最多可达1024点(每个站32点),接入AO最多可达256点(每个站8点)。

楼主:
        西门子S7-200挂接S系列I/O示意图(RS485总线连接于自由口)如下:

楼主:
        西门子S7-300挂接S系列I/O示意图(RS485总线连接于CP340或CP341)如下:

楼主:
        为了减少用户繁琐的底层调度编程工作和更好的使用S系列I/O产品,北京西姆宏公司特别针对西门子S7-200、S7-300挂接S系列I/O编制了相应的支持程序,通过使用支持程序(用户无需自己PLC编程!只需定义一下挂接S系列I/O站的个数,各站的型号等几个简单的参数),就可在PLC中得到所有I/O数据的映像,用户对I/O的操作(读出或写入)也仅仅只是对PLC中相应单元进行读或写而已。

楼主:
        西门子S7-200、S7-300运行上述支持程序后,将以循环的方式,周而复始地对于所挂接的S系列I/O站进行I/O数据的上传及下达,其循环的周期和所挂接的S系列I/O站的个数相关。在最多挂接32个站的情况下,一至二秒左右即可将全部I/O站采集或输出控制完毕。

楼主:
        对于使用S7-300的用户而言,由于支持程序中MODBUS-RTU通讯协议包括CRC校验部分由北京西姆宏公司自行编制,用户不再需要定购CP341的MODBUS Master装载驱动程序(6ES7 870-1AA01-0YA0),而该装载驱动程序的售价超过八千元人民币。

楼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门子PLC使用S系列I/O扩展是经过串口进行的,并不妨碍用户根据工程需要而使用S7-200、S7-300本身的各种扩展模块。

楼主:
         那么,就用户而言,西门子PLC使用S系列I/O进行扩展能为使用者带来哪些益处呢?首先,常规的采集控制项目多数可将其采集控制I/O点分成一般的秒级采集控制点和需要特别关照的譬如高速的或必须个别处理的采集控制点,而前一种采集控制点的数量通常又比较多,这类场合就为使用S系列I/O进行扩展提供了用武之地,特别是模拟量较多,比如热电偶,热电阻及两线制变送器信号较多的场合则更为适用。因为该方案不仅能节约相应的硬件成本,而且可以令使用者免除这类秒级采集控制点(几十至几百个)的编程调度之苦,且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构建项目的核心工作。

网友A:
我奇怪楼主,为什么不yongDP

楼主:
        S系列I/O产品本身提供了现场信号的隔离功能和独立的供电电源,这样西门子PLC本体与上述秒级采集控制点就只通过一条RS485总线(屏蔽双绞线)相联系,因而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降低采集控制项目的复杂成度。并且通过S系列I/O进行扩展的这类秒级采集控制点都是可以脱离西门子PLC而独立设置及功能检查和精度校验,只要把连接到西门子PLC上的RS485总线电缆拔下再转接到普通个人电脑上并使用北京西姆宏公司提供的《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就可以轻松实现。而这项工作只要稍有普通数显仪表的使用经验即可胜任,这也为将来项目投运后这类秒级采集控制点的现场维护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楼主:
        S系列I/O产品有多种规格可供用户选择,需要分布式安装的可选择S系列I/O前端,需要集中式安装的可选择S3000系列可配置I/O单元,需要模拟量现场数显的可选择S2108或S2116型巡测数采器。S系列I/O产品现有型号如下:

网友B:
现在有个项目正在使用西姆宏的东西

楼主:
        S系列产品型号

网友C:
西门子技术交流群:66706362!!

楼主(2008-08-29):
★ S1XXX系列I/O前端(模块化)
S1104    4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8路报警输出。
S1108    8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S1116    16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 8路报警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8路报警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
S1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1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1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1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楼主:
S3XXX系列I/O卡件

楼主:
S3XXX系列I/O安装机箱

网友D:
不是您开发的产品不好,我不是大老板,但如果我是大老板,我得考虑再三。

为什么选择西门子,俩字:

抗用。

楼主:
★ S3XXX系列I/O单元卡件及安装机箱(3U欧式)
S3108    8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S3116    16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
S3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8路报警输出。
S3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
S3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3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3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3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S3508    8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
S3608    8路脉冲输入(8路频率与8路计数),8路报警输出。
S3051    3U、42TE全长机箱,可插4块S3XXX系列卡件,50W主电源。
S3052    3U、84TE全长机箱,可插10块S3XXX系列卡件,125W主电源。
S3061    现场安装小机柜,可插8块S3XXX卡件,电源接口齐备。
S3062    现场安装小机柜,可插16块S3XXX卡件,电源接口齐备。
S3063    现场安装小机柜,可插24块S3XXX卡件,电源接口齐备。

网友E:
其实你们的产品h也就是起到了代替西门子输入输出模块的作用,功能实现没有问题,不过产品的可靠性问题,让人有待考证啊。

楼主:
该系列模块只是将十几年前我们生产的R系列无纸记录仪的采集通道部分独立而成的产品;R系列无纸记录仪在火电厂 炼油厂 塑料厂 化肥厂 焦化厂 炼铁厂 制氧厂 制药 工业窑炉 造纸等场合应用了多年,产品可靠 稳定;自2001年起S系列模块已经在化肥 冶金 水处理 楼宇 机械处理等方面广泛使用,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没有问题;

楼主:
S2XXX系列巡测数采器

楼主:
★ S2XXX系列巡测数采器(80X160数显仪表)
S2108    8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S2116    16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楼主:
      各位同仁如有问题请留下地址邮编电话,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有工程师为您提供服务。
      恭候您的垂询,
      网 址:http://www.xmson.com.cn
   邮 箱:xmson@xmson.com.cn
   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
   联 系 人:李跃文工程师

楼主:
S系列I/O是北京西姆宏公司针对工业测控中组态软件和PLC应用日渐广泛而设计生产的新一代智能化串口(RS485总线通讯方式、支持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I/O产品。S系列I/O产品依据不同的型号可以向使用者提供模入(AI)、模出(AO)、开入(DI)、开出(DO)等现场信号输入/输出通道,其适用范围为常规工业秒级测控应用。

楼主:
西门子S7-200、S7-300都可以用RS485总线方式简单的挂接全系列的S系列I/O产品,挂接的站个数可从1个站至32个站,接入AI及DO点最多可达512点(每个站16点),接入DI点最多可达1024点(每个站32点),接入AO最多可达256点(每个站8点)。

网友F(2008-10-03):
价格怎样啊?

楼主:
S3116   S3216    单价:2980元

详细内容欢迎上网查看  www.xmson.com.cn

网友G:
 ljm212121 :发分资料供参考吧,望查收.

楼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门子PLC使用S系列I/O扩展是经过串口进行的,并不妨碍用户根据工程需要而使用S7-200、S7-300本身的各种扩展模块。常规的采集控制项目多数可将其采集控制I/O点分成一般的秒级采集控制点和需要特别关照的譬如高速的或必须个别处理的采集控制点,而前一种采集控制点的数量通常又比较多,这类场合就为使用S系列I/O进行扩展提供了用武之地,特别是模拟量较多,比如热电偶,热电阻及两线制变送器信号较多的场合则更为适用。因为该方案不仅能节约相应的硬件成本,而且可以令使用者免除这类秒级采集控制点(几十至几百个)的编程调度之苦,且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构建项目的核心工作。

网友H:
卖东西啊!

不喜欢。。

楼主:
S系列I/O产品有多种规格可供用户选择,需要分布式安装的可选择S系列I/O前端,需要集中式安装的可选择S3000系列可配置I/O单元,需要模拟量现场数显的可选择S2108或S2116型巡测数采器。

网友I:
哈哈,能否发一个PLC200+2个DI模块的实际配置呢?  yyynan@yahoo.com.cn?? 包括S-PLC的通讯设置

楼主(2008-11-05):
有关S-PLC通讯设置内容可以在论坛找到

楼主:
gzgylg:已发资料,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