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追剪设备中切刀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8-07-29):
关于追剪控制中对切刀的控制方法需请教, 在同步阶段,切刀需要垂直下落以实现剪切,看了一些资料好象是用一个开关量控制切刀下降或抬起.我想问的是,切刀要剪断钢板或钢筋,应该需要很大的力的,怎样保证切刀有这么大的力可以剪端材料呢? 各位高手能介绍一些控制切刀下降或抬起的这套机构吗?谢谢!

网友A:
用油压控制啊,可以做到

网友:
也有用锯片的,那么下降的力就不需要很大,用电机或汽缸都可以实现。

网友B:
用电动缸行不?就是贵了点!

网友C:
追剪控制中见过电机带电锯的裁切或剪断的方式。

网友D:
压力大的可以采用液压,压力小点的,可以采用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