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零线带电事情

楼主(2008-07-29):
有两次了。我们生产设备旁的PZ30配电箱内有一根相线的接线有些松动,结果造成该配电箱内零线对地成了220V;从该配电箱引取单相电源的用电设备过压烧坏。把松动的线头紧固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压击穿的事情。要说明一点,配电箱内还有一些单相用电的插座,给诸如电吹风,电熨斗,电脑之类的单相用电设备供电。

请各位分析一下,零线变成火线的原因。

网友A:
接地松了,火线通过用电设备传过电来

网友B:
楼主你应该尽快仔细检查一下电源零线是否有虚接松动的地方。

发生这种现象非常危险!

网友C:
        不是零线虚接,是根本就没接。

        上月去温州,在殴北看到有些小厂的机床电源线,在墙上用钉子挂了三根线,到哪台机床的位置,就引下三根线进机床的控制箱,没看到零线在哪。

网友D:
仔细检查一下电源零线是否有虚接松动的地方

网友E:
相线松动误接地,故障相与地等电位,造成零线对地成了相电压220v。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为线电压,故取单相电源发生过压。

网友F:
相线松动,导致三相不平衡,最终体现在零线上分担多于的电压,造成零线对地电压升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