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试压力变送器?什么方法?

楼主(2008-07-29):
怎么调试压力变送器?什么方法?

网友A:
调试?这个词。。形成个回路测量下有没有电流吧,要是校验,就形成个回路,加标准的压力信号检验下!

网友B:
顶楼上的.回答非常好,,,,压力信号就是压力源

网友C:
如果只是零点调试校验,楼上的方法可行。

如果是做比较全面的调试校验,一个是送回有能力的制造厂家校验,一个是计量局做标定,一个是自己购置一套校验设备。

至于怎么调试,大致与楼上所说一致,具体看设备和你的产品会有所差异!

网友D:
支持国产、持民族企业、支持中国制造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网址:www.exsaf.com
电话:021-64397170 传真:021-64397570    邮箱:aric_gong@sina.com
联系人:龚先生15601631152

网友E:
从现场模拟工艺,用FLUKE打压,让dcs确认

网友F(2008-09-11):
根据说明书,参考实际情况,进行调试。

网友G:
首先说明仪表校验一般是在室内使用精度比仪表高一两级以上的标准仪器仪表和压力\电阻\电压\电流等信号源进行对比调整,压变调试的话一般是指现场安装以后,使用过程校验仪、手操器或其它检查仪表的输出等是否与现场参数对应,没有对应的话适当调整零点量程,用于蒸汽或液体类压力测量的压变,为保证其工作稳定性,一般会进行灌液排空处理,灌液后由于附加压力形成,仪表零位输出可能为一正数或负数,此时需进行量程迁移将仪表调零即可,其实不只是压变,差变亦有着相同的调试方法。

网友H:
俺也是新手

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

网友I:
技术监督局有检定标准

网友J:
我们在自己标准室调试 在正压侧架一个标准信号

网友K:
用压力校验台,标准表,24V稳压源,电阻箱,打压,用福禄克看看

网友L:
支持国货!

中国的仪表行业已经迎来自己的发展空间,无论是稳定性,精度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你好!我公司(苏州爱华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代理澳泰自动化产品,产品包括AO3051系列压力变送器,AO910扩散硅压力变送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微差压、绝压、高静压变送器,智能调节器,智能操作器,流量积算仪,常规显示仪表,记录仪,热电阻热电偶,隔离器,安全栅流量计,物位计等15个系列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军工、石油、化工、电力、航空、轻纺、食品、制药等行业,物优价廉,欢迎来电来函垂询,寄送资料,帮您选型。
13404247982   0512-65233657
传真:0512-65232287

网友M:
本人专业生产压力变送器 沈辽宁地区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价格优惠

网友M:
手机:15004049483  王先生

网友N:
压力变送器, 一般不能调整。因为调整的仪器比较专业,而且环境条件要求高。可以送到专业检测机构或厂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