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G5A 跳ERR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8-07-29):
我有一台LG IG5A  5.5KW的变频器,上电就跳ERR故障,提示是变频器与键盘通讯错误,而且我发现继电器也没有吸合,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解决,多谢了!

楼主:
有人碰到过这种故障吗?帮帮忙吧

网友:
如果你换个好的面板还报这个的话就是CPU坏了,我遇过的

网友A:
我有板可卖,江13681488257

楼主:
江三,你有什么板子可卖?多少钱?可以QQ聊,64201641

网友B(2008-09-04):
这种问题,首先排除面板连接线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既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主板上面有一压敏电阻损坏,有些情况刷新一下OS就可!!不过更换一下主板就问题不大!!!

网友C(2009-09-15):
现在我也是这样的故障。

楼主(2010-01-20):
怎么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D:
你可以到我公司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E:
各品牌变频器维修15906171069

网友F:
南京有需要台安变频的可以联系我。我是厂家的,1305752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