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直线电机在贴标机上的运用案例

楼主(2008-07-29):
                                        国外直线电机在贴标机上的运用案例

      Linmot是一种高动力的直线电机,加速度可达200m/s2 。集成的位置传感器和内部轴承可以使电机正常工作在位置模式下。

您不再需要那些繁琐的齿轮、丝杆或同步带来传动。电机主要分两部分,一是磁性滑杆,一是滑套。您可以固定滑杆,由滑套带

动负载,也可固定滑套,让滑杆做往复推动作用。加速度:200m/s2,持续往复频率:5Hz,峰值往复频率:20Hz 。最大标准行

程:1460mm 。

         LINMOT 直线电机具有力矩控制模式。可以定位任意位置。可以在加LAODCELL时对力的进行精密控制达到0.1N(见图二)。

昆山佳德锐

18962425632     冯先生

网友A(2008-09-24):
需要贴标机(单双面都可报价,贴洗涤类瓶子,有用透明标贴的,瓶子有好几种品种,基本上是贴标的位子是平的或有一点凸,也有圆瓶只贴前面两面的)、灌装机、旋盖机,要我提供的资料我有,请传明细报价单给我(必须有每个部件的品牌、型号、及自做部件明细,安装价格,编程费,维护费等),没有明细的算了,谢谢合作,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