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电缆

楼主(2008-07-29):
请问各位高手,一台20KW的电机应该选多大的电缆,是怎样来算的.

网友A:
选用10平方铜电缆

网友B:
用10个的比较安全;

网友C:
20KW的电机电流大概为40A ,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1.5倍,10平方铜电缆载电流为65A.

网友D:
选用10平方铜电缆kkkk

网友E:
不清楚,感觉上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F:
最好是16平方的铜线,楼上的稍小了点

网友G:
电线的安全载流量选择在电机额定电流以下即可。一般负载,20KW电机用6平方铜线足够,因为多数负载平均电流都在30A 左右。电机选线不考虑启动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最好是16平方的铜线,楼上的稍小了点

    坑人家啊, 16 多浪费, 10平方都感觉有些大,何况16

网友I:
3*10+2*6平方的线就够了

网友J:
10平方吧,够了

网友K:
10平方的就够了,根据导线的载流量可以算出的

网友L:
6平放应该够用了,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6平放应该够用了,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用

网友N:
10平方,够了 。。。。。。。。。。。

网友F:
对:印染电气 关于引用欧文他爸 的回复内容:最好是16平方的铜线,楼上的稍小了点
内容的回复:

 ; ; ; 坑人家啊, 16 多浪费, 10平方都感觉有些大,何况16

安全起见,现在市场上的线缆质量并不一定过关。浪费点小钱换来的是安全,也是值得的.

如果电线是合格的,散热也是良好的,10平方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O:
用10mm2的标准铜线没问题,10mm2铜线要按16mm2的铝线载流量计算,计算结果是90安,而20KW电机的额定电流在40A左右,所以说10mm2铜线是可以的。

网友P:
10平方铜电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10平方铜电缆

网友R:
6平方铜电缆 ,坑人家啊, 16 多浪费, 10平方都感觉有些大,何况16

网友S:
6平方是标准值其他是考虑放大了

网友T:
选用10平方铜电缆jiu

网友U:
10平方够了

网友V:
10平方是绝对没问题的。。。。非标线也没问题 啊

网友W:
选电缆看指标:一你的设备的总功率,2.电缆的长度,3.使用的环境

网友X:
一般情况下,电机1KW=2A   ,20KW=40A,10平方(包括10平方)以下的的导线载流量=截面积*5 。    6平方导线*5=30A(这是铝线的载流量,铜线的再乘以2)。所以可选6平方的铜线(6*5*2=60A),10平方的铜线造价太高。

网友Y:
电机功率*2就是大约的电流数,20KW的电机电流小于40个,电缆硬质和软质的载流量不一样,对于铜线硬质:10平方以下的每平方载流量5—8个。所以20KW的电机用6平方的应该可以,不过生产中一般选用10平,考虑到经济效益问题。

网友Z:
引用 网友V:
10平方是绝对没问题的。。。。非标线也没问题 啊

如果真的是非标的就得用16平方的了!

网友AA:
算起来6平方就够,用10平方保险点。当然,还得看电机距离控制柜的距离

网友AB:
具体看怎么用,距离啊,是否穿管都要考虑

网友AC:
10平方的电缆绝对没有问题,60A    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