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机使用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8-07-29):
一.概述
水泥、陶瓷行业应用变频器已经非常普遍,生产机械如回转窑,窑头、窑尾风机,传送`带等原来用电磁调速或其他的调速方式,都相继改造为变频交流调速。改造的目的是使生产过程中工艺调速方便,提高产品的产量、质量,实现自动化,节能等。但是,在球磨机上使用变频器,其本上还是空白。其原因是,球磨机料筒的转速是恒定的,即使要变化,变化的范围也不大,如果考虑使其转速下降节能,但可能使球磨的时间增长,节能的效果不明显。实际上球磨生产过程比较简单,如某陶瓷厂的球磨机电机90kw,料筒内加料16T~18T,在50Hz下运转8小时,料的细度达到要求就出料,然后再加料,重复上述过程,一般来说,这是一个经验工艺数据,对不同的厂家和球磨的原料不同,工艺参数也有差别。在某地陶瓷行业,普遍使用的球磨机的电气传动方式为,三相交流鼠笼异步电机—液力偶合器—齿轮减速器—皮带轮减速器,在这里,球磨机的料筒作为了减速器的皮带轮使用。容量为90KW电机,在球磨机重载起动时,若传动环节中无液力偶合器,即使使用自耦减压起动器或星—三角启动器,对电网也会造成较大的冲击,并且经常出现起动失败。为缓冲起动时的冲击,传动环节中加入了液力偶合器,这样可在任何状态下顺利起动球磨机。
二.液力偶合器和变频调速节能
液力偶合器是通过控制工作腔内工作油液的动量矩变化,来传递电动机能量,电动机通过液力偶合器的输入轴拖动其主动工作轮,对工作油进行加速,被加速的工作油再带动液力偶合器的从动工作涡轮,把能量传递到输出轴和负载。液力偶合器有调速型和限矩型之分,前者用于电气传动的调速,后者用于电机的起动。系统中的液力偶合器在电机起动时起缓冲作用,其效率理论值为95%。变频器的效率为96%,在传动环节中去掉液力偶合器,用交流调速变频器驱动球磨机电机,可以在额定电流下顺利起动90kw电机,并且,理论上效率可以提高1%。实际上液力偶合器的效率与液力偶合器腔内注入油量有关,在运转过程中液力偶合器有一定的温升,存在密封不严有泄漏等因素,其效率一般都小于理论值95%,减少2%~3%是常有的事。
球磨机的电机转速为1440r/min,经液力偶合器和减速器减速后,料筒的运转速度为16r/min。球磨机的效率计算的公式为:
式中:nT—为液力偶合器输出轴的速度,
nB—为电机侧液力偶合器输入轴的速度
其效率为0.95,在传动环节中去掉液力偶合器,用弹性联轴器直接连接,这时料筒的速度会超过16r/min,为维持原来的工艺状况,电机应减速,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下降到50x0.95=47.5Hz,由于球磨机是恒转矩负载,电机运转频率下降,其电流基本不变或略有下降,但输出电压按比例下降,由三相电机功率计算式:
现场有就地补偿电容,用变频器后功率因数基本不变,因此应节约5%功率。前两项相加大约有8%的节能。
三.电机的调压节电
,例如ABB550变频器功能就有电压跟随负载功率或是输出电流和变化,自动节电功能,欢迎来电咨询,交流,QQ:53298669/电话:0595-28121621,球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较大,起动完成后,运行电流为80~110A,对于90KW电机相当于轻载运行,这时电机的效率也较低。应用自动能耗最优控制,即利用变频器的电压调节功能,可在与负载无关的条件下,保持电机的效率为最高。
异步电机的损耗有铜耗,基本铁心损耗,常称为铁耗,机械磨擦损耗和杂散损耗。对已定型生产的电动机,机械磨擦损耗在运行过程中为常值;铜耗与电机电流的平方成正比,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铁耗近似与电机端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杂散损耗与电机电流的平方成正比,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对于90KW电机,以上各种损耗占总损耗的百分数分别是铜耗20%~30%,铁耗20%,机械磨擦损耗40%~50%,杂散损耗15%~20%。对相同的负载,电机端电压的升高,电流会减小,因此当端电压升高时,铜耗和杂散损耗减小;而铁损增加。这样,电机的端电压存在有一点,在这点时电机的总损耗为最小,如图一。
图一 不同供电电压下电机的损耗
某陶瓷厂90KW球磨机的负载情况如下:球磨机电机90KW,料筒的转速为16r/min,每个工作周期等于3.75s,电流在80~110A之间变化,相当于额定电流的46%~62.5%,如图二所示:
下面进行节能效果分析。
1.不进行节能控制时:
负载较高时的功耗 P10=90*0.625/0.884=63.63(KW)
0.884为62.5%负载时电机的效率。
负载较低时的功耗 P11=90*0.46/0.65=63.69(KW)
0.65为46%负载时电机的效率。
一周期平均功率 P1=(P10*0.75+P11*3)/3.75=63.68(KW)
2.变频器进行节能调节时:
负载较高时的功耗 P20=90*0.625/0.886=63.49(KW)
0.886为62.5%负载且电压控制时电机的效率。
负载较低时的功耗 P21=90*0.46/0.70=59.14(KW)
0.70为46%负载且电压控制时电机的效率。
一周期平均功率 P2=(P20*0.75+P21*3)/3.75=60.01(KW)
每年按320天,每天按20小时计算,一年节电 (63.49-60.01)*6400=22272(kw.h)
折算为节能率(63.49-60.1)/63.49=0.055=5.5%
从上面的数据可见,用变频器进行节能调节时,对于两种负载情况,62.5%负载的效率从0.884提高到0.886,仅为0.002;46%的负载的效率从0.65提高到0.70,也只为0.05,但节电率也有5%。
四.结语:
球磨机的节能目前仅从两方面考虑,去掉液力偶合器使用变频器的节电率为8%,利用变频器的节能模式调节可有5.5%的节能,两项相加共有13.5%的节能,由此可见,对球磨机进行变频改造还是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有另外一种节电模式,就是分三种频率,自动每隔时间自动循环快,中,慢速三种速度,提高磨效,达到节电功能!
目前,有人从改变球磨的工艺入手,即加料后的一段时间,适当提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加快球磨的效率,然后再降低输出频率,运行一段时间后,继续降低输出频率。这样做可以节省球磨时间,而且球磨的质量可以保证,这是另一种节能思路,还有待于实践检验。
也有采用循环快慢低三速变化,以几小时谓周期循环运行,提高磨效!

网友A:
.变频器节能

网友B(2008-09-28):
楼主分析得很透彻,让我长见识了,多谢!

我是做节能的,有空多交流

www.tcas.com.cn

网友C:
目前,球磨机的节能在中国还有待提高。

不少节能厂家都说节能,结果节能效果在8%已属于不错了。

网友D:
1、变频器本身的损耗10%要计算!为什么讲节能时总是把变频损耗忘掉?是不是有点忽悠人的味道?

2、像球磨机这样的设备用不着变频调速,用机械传动调速更好一些!

网友E:
变频装置主要用于水泵和风机,球磨机,恐怕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F:
对:刘志斌 关于

1、变频器本身的损耗10%要计算!为什么讲节能时总是把变频损耗忘掉?是不是有点忽悠人的味道?

2、像球磨机这样的设备用不着变频调速,用机械传动调速更好一些!

变频器效率在5%左右,大的可能还会偏低。

可能人都比较懒,不喜欢更换皮带轮,嫌麻烦。抽油机用变频器可以节省回馈能量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抽油机用变频器可以节省回馈能量”

1、变频器的介入,阻断了电机发电制动的能量回馈;

2、所以抽油机用变频器白白浪费了制动能量!

网友G:
不能一提到变频就迅速联想到-----节能,其实就本例来说,根本就不需要调速,纯粹就是一个降载启动,哪来的节能?原先的液力偶合器用来启动就非常好,不就是有大约5%的驱动损耗(偶合)吗,变频器也有5%的损耗,再加上由变频产生的对电机的5%的谐波损耗,哪个损耗大,一目了然。

但也不能一提到变频就迅速地联想到变频损耗,其实任何转动都有损耗,多速电机有电机效率损耗(比普通电机损耗高0.2),电磁调速电机有滑差损耗(0.15--0.8),皮带转动有打滑损耗(0.05),即使是直接转动联轴器也有0.02的损耗。

能否节能就是比较两个转动(调速)方案,比较哪一个效率更高,比较哪一个损耗更低。

网友H: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学习中......................

网友I:
变频节能,也只有在大马拉小车的时候有用

网友J:
我支持节能推广行业,本身也在这个行业中。但对文章中的某些数据和推论有些疑问:

1、“其效率理论值为95%。变频器的效率为96%。”这些理论数据,只能供项目论证时参考,究竟实际各是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考虑商业运作,它们的这些参考效率值,大都是理想情况下才比较容易出现。液耦“减少2%~3%是常有的事”,我估计变频亦然。所以“理论上效率可以提高1%”,这样理论的微小差异,恐怕没说服力。

?

2、“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下降到50x0.95=47.5Hz”,根据我们一般的工程经验,变频工作在47、8HZ以上,基本负荷较满,考虑其实际效率,节能效果极其有限。

?

3、“现场有就地补偿电容,用变频器后功率因数基本不变”,这一点我颇为不解,一般电压源变频呈容性,接入后,对此负荷有一定补偿作用,何以功率因数基本不变?是不是原有补偿已经很高还是另有原因?

?

4、“因此应节约5%功率”,这个推论挺突然。似乎认为(50-47.5)/50就是电压降,就是节出来的电。但不知作者是否实测过料筒同样转速同样生产工艺时,用变频与用液耦时电机的电流的差别。经过工程实践,与液耦相比,用变频调速时,同样生产工况,电机电流往往会大;据理论精熟的大侠们讲,说这是谐波存在的结果;另,请哪位大侠理论分析这两种情况下电机本身功率因数的比较,若两种情况下(基波)功率因数有别,也许会是电流大的原因之一?

大家多以变频后变频输入电流小来说事,但是没有多少人拿出变频输出(电机电流)来分析。输入电流小往往是补偿的效果,与节不节有功电能是间接关系。

?

另外,我记得是平和帖过小日本作的液耦、串级调速(谢菲尔毕斯)、变频、水电阻与调阀时电能耗的比较。希望各位多研究研究,师夷科技之精神、科技之长技。那那图和数据表可看到,在阀门开度很大时或液耦、水阻调速很高时,采用电力电子调速设备,不但不节能,甚至有可能耗能。

?

网友C:
球磨机用变频器有两个目的:1,实现平稳启动;2,有一定的节能效果.

我司试安装的一台变频,综合起来,节电率在7.2%,还是认为太低.而且厂家只保修1年.后来没有采购

网友K:
请教:

球磨机电机不是用饶线式电机嘛?

用变频节能可以一半的时候减少启动电流,另一般的时候回馈电网,和抽油机类似啊

按此分析节能效率不是在50%以上嘛?

网友J(2008-10-28):
球磨机基本上是恒转矩负载类型,不利于节能改造。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请教:

球磨机电机不是用饶线式电机嘛?

用变频节能可以一半的时候减少启动电流,另一般的时候回馈电网,和抽油机类似啊

按此分析节能效率不是在50%以上嘛?

如果你的电机整天在不停的启动、停止,与普通启动装置相比,节能效果是可以达到50%。

但是,电机有这样的用法吗?

网友K:
请教:

球磨机工作特性:转动上升过程中依靠电动机做功转动,但到达顶部后就可以依靠重力在转动,理论上电机可以不转?

请知道的大侠指教

网友L:
单考虑节能不行,还要考虑磨机工作方式,配料方式。

网友M:
球磨机用变频器确实能节电,但节电率很低.

网友C:
25楼说:球磨机用变频器确实能节电,但节电率很低

是的,现在好像还没有一个公司敢说有15%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请教:

球磨机工作特性:转动上升过程中依靠电动机做功转动,但到达顶部后就可以依靠重力在转动,理论上电机可以不转?

请知道的大侠指教

在考虑摩擦力非理想的情况下,请用高中动量守恒/动能守恒去算一算。

网友J:
我一位搞水泥机械的朋友告诉我,球磨机节能改造的最佳方式,是增大磨筒直径。--这意味着增加生产成本,要增加投入/回报,也意味着增加生产线产量。--这也是目前国家大搞水泥行业整合的原因之一。

网友N(2008-11-28):
建议球磨机使用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对电机也有过载保护作用,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而且投入成本也低。电话:13679181225

网友O:
从来没听说过磨机要调速

网友P:
请问刘志彬先生:100KW的变频器在80%的负载下本身能耗是多少?

网友Q(2008-12-28):
球磨机用变频器来调节有效果吗?不要忽悠老百姓哦!!!

网友R:
球蘑机用变频或软起,它的启动性能如何?我有过几次实验启动都不理想。不知你们是否有同感

网友S:
广告帖

我做到过10%也没拿出来说。现在是一个全系统的问题。不是什么样的都行。唉。实际一点。真的有用才做。不要为了赚人家的钱做。怎么说也都是中国人的钱。如果是老外的。我也去忽悠他们。

网友T:
学习   很好      希望我们有合作机会

网友U:
我就在陶瓷厂上班,我自己也在做项目

就球磨机来说,我公司在广东一个厂就采用变频器代替耦合器

其采用三段调速方式,但是目前的节能率在5到8个点

考虑成本因素,我现在还没有改造的想法

网友V: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却人为地越讨论越复杂。从作者和参加讨论者的表述看,都是从理论推导到理论计算,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实验结果呢?很简单:在球蘑机的控制盘上装一电能表,按一定矿石球磨量看耗电;或按一定耗电量看球磨矿石量。多么明晰一目了然。否则,就如说是吃大米有劲还是吃馒头有劲、是吃大米省还是吃面粉省一样可笑!

网友W:
球磨机做节能的话效果不理想,我在东北做过这样的设备,客户把原来的软启动换成了变频器,原因是软启动的主功率元气件,经常损坏并且维护成本比较高,对设备又有较大的冲击力,选择变频器就不会象软启动器那样.

网友X:
各位大侠好厉害,我是变频器的销售人员,做进口品牌变频器代理销售的,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价格绝对好,备货充足.电话13521899909

网友Y(2009-02-14):
呵呵我看以现在的变频起来说也就是大马啦小车能节能,对球磨没必要,有哪位高手做成熟了一定和我说啊我也是做节能的啊。扈兴龙   13869909265

网友Z(2009-03-30):
球磨机效率本身的1,采用变频怎样提高效率?

网友AA:
用变频器是可以节能.

网友AB:
球磨机的工作原理大家都知道,工作在额定转速情况下的球磨机,出粉的质量是根据工艺要求在不同的仓段配用不同粒径的钢球来实现的。如果无谓的将转速降下来,是可以节能的,但是出粉的效率是不是随之降下来?如果你用变频提高转速,别说出粉的质量无法保证,就是提速你能高过额定转速吗?所以说,每个段仓钢球的配置是工艺的关键点,在配用钢球完全满足工艺要求的基础上,无谓的变速只能是打破工艺平衡。鉴于这样的基本事实,你还认为在球磨机上使用变频合理吗?

网友AC: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楼住是在水泥行业做的吗,对混凝土生产线是否熟悉,可否找时间交流一下!

网友AD(2009-09-28):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电梯专用能量回馈单元诚招各地代理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AE:
好变频 三晶造 www.sajbp.com

网友AF:
加水搅拌后成浆体,能在空气中硬化或者在水中更好的硬化,并能把砂、石等材料牢固地胶结在一起。水泥是重要的建筑材料,用水泥制成的砂浆或混凝土,坚固耐久,广泛应用于各种建设工程2009年上半年,我国水泥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水泥生产快速增长,单月产量屡创新高;水泥需求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房地产行业逐步回暖的带动下,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水泥的制作是离不开磨粉机设备的。常见的磨机设备有:高压超细磨粉机,雷蒙磨粉机,LM立式磨粉机,中速t型磨粉机等细粉设备,世邦磨粉机设备精良,高效,欢迎前来采购。

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LGM5024原料立式磨粉机 在吉林亚泰成功达标达产,产品整体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这是我国水泥行业在大型高效节能重大技术装备领域取得的重大创新性成果,标志着我国水泥装备领域最后一个制约瓶颈被彻底打破。国内的矿山机械制造企业、重型装备制造企业和水泥装备研发制造企业,从2001年开始即根据市场需求,成立大型立式磨粉机研发专项课题组,进行立式磨粉机产品的专项开发研制,在研究国外各种机型的基础上确定了自主开发的立式磨粉机机型,经过艰苦攻关,成功掌握了立式磨粉机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开发设计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LGM系列矿渣立式磨粉机和水泥原料立式磨粉机,可一线一磨配备年产60万吨矿渣粉磨线和日产5000吨水泥生产线。
  原料立式磨粉机与传统的球磨机相比节能效果高达20-40%。单台成本比进口立式磨粉机低1000万元人民币,供货周期比进口缩短4个月以上。立式磨粉机集破碎等五大功能为一体,实现一线一磨,较需配2台套球磨机的传统方式大大减少了土地使用量。该设备还将工业废渣加工成矿渣粉,最终成为为优质的水泥材料,可提高水泥的品质和应用范围。1吨矿渣粉新增利润50元左右。由于原料立式磨粉机在负压状
态下工作,基本实现了无粉尘作业,加快了水泥行业清洁化生产的步伐。

网友AG(2011-06-24):
我用西门子软起(1000A的)来启动130KW的球磨机,结果启动不了,以失败告终。不相信变频器可以启动的了。

网友AH(2011-10-13):
水泥磨的启动在水泥行业中,4.2*13米使用的电动机是3550KW,电源电压一般是10KV,使用变频器需要投资靠近500万,但是如果用液体电阻只有10万多点,和那点节约的能源比,不值一提

网友AI(2012-04-10):
我作过实验,皮带减速110KW,40T球磨。变频三段控制比软起动节能5%左右,但重载偏心有时启动困难。用电表同一球磨各磨30球。

网友AI:
补充细度略差,但可达标。

网友AJ:
引用 网友I:
变频节能,也只有在大马拉小车的时候有用

我认同以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