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节能技改汇总,请大家补充。

楼主(2008-07-29):
节能技改措施都有哪些?请各位踊跃发言,谢谢。

楼主:
我们公司有高压变频、低压变频等等。

网友A:
化工行业很多了,改进生产工艺,回收冷凝水等等

网友B:
变频技术为主

网友C:
中央空调除了采用变频调速以外,还应考虑均衡温度,避免局部过度制冷。

网友D:
        多数为变频改造吧。

楼主:
我还负责了电机的升压改造,还有电机的变极数改造,效果不错。

楼主:
请大家顶起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网友E:
变频技术,集中供暖.      流程改造.

网友F:
怎么大家都认为变频改造可以节能呀!变频节能是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节能!如果你的电机负载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再加一个变频器基本不节能。甚至还多耗能!

网友G:
怎么大家都认为变频改造可以节能呀!变频节能是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节能!

楼主:
是需要条件,不是每台设备都可以。

楼主:
无功补偿装置

网友H:
角接的大功率电机利用重荷惯性转回星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角接的大功率电机利用重荷惯性转回星接。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