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调转矩

楼主(2008-07-29):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调转矩呢?

网友A:
v/f 控制模式下,低频启动负载大,启动困难或过流,就需要调整启动转矩.调整实质是提升启动电压.

网友B:
需要转矩调整的情况下。比如纯转矩控制或有转矩限幅的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转矩调整的情况下。比如纯转矩控制或有转矩限幅的情况下

楼主:
谢谢三位的解释,

请问opdrives, V/F控制模式下,转矩应该是恒定的吧?

请问皓月, 纯转矩情况下转速能调节吗?

网友D(2009-03-06):
兄弟,我们是专业生产滤波器的厂家,关于滤波器问题我们可以给你专业的意见,欢迎来电13682600826管振,深圳市坚力电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