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3P和3P+N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8-07-29):
我的理解是3P的下端设备不能接用零线,3P+N的可以

网友A:
3P就是3极,3P+N是有3个接火线的端子+1个零线端子.

楼主:
楼上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两者在何种情况下会跳闸

网友B:
你的理解是非常正确的

网友C:
      3P 就是3极断路器,

      3P+N   在 3P的基础上多增加了一个零线接线柱而以,零线不受开关控制,另与三相漏电断路器有所不同。

网友D:
我的理解是3P的下端设备不能接用零线,3P+N下端设备 能接用零线 但是必须是它自己的

网友E:
3p是检测三相之间每相的电流来判断是否漏电,

3P+N是检测N线来判断是否漏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p是检测三相之间每相的电流来判断是否漏电,

3P+N是检测N线来判断是否漏电.

这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