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

楼主(2008-07-29):
跪求:小弟第一次接触变频器,现需要对两台水泵控制,一台变频启动后工频运行,再启动下一台水泵,这台变频运行。

 现我需要变频器控制水泵的电气原理图,由于没有画过类似的图,现向各位大侠请教!!!!!

哦,对了我的变频器是ABB的ACS 510

网友A:
可以参考ACS510  81组前面的图!!!

网友B:
手册上就有图,参考下

网友C(2009-03-04):
你这里有一份。需要留个传真。

我传过来给你!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变频启动后改用工频运行,你那样做可以吗?会不会烧变频器?多大电机?

网友E:
你在做恒压供水吧?网上找找,很多年就有了。

网友F:
这样直接从变频切入到工频有一定的危险哦,可能对电网产生一定的冲击。在你使用前要了解,现场用电容量有多大。在切换的时,产生的反击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样直接从变频切入到工频有一定的危险哦,可能对电网产生一定的冲击。在你使用前要了解,现场用电容量有多大。在切换的时,产生的反击电流是很大的。

我认为从变频切换到工频不太可行

网友H:
同意楼上意见,有道理

网友I:
恒压供水可以的,510有专门供水泵设计的参数。参考下手册就能画出来了。

网友J:
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技术误区:认为控制线路越复杂技术水平就越高。原本一个很基本的普通线路,绕这么些圈子,只有增加经济投入和增加运行故障的机会。不可取。供参考。

网友K:
手册可参考。恒压供水网上很多的资料啊。

网友C:
楼主你有邮箱吗。留下来。

我发过来给你

网友L:
恒压供水真是一个永恒而又不变的主题啊。

网友M(2009-06-26):
我帮你设计吧!

网友N:
有的话我也需要, ynxiaolin@163.com

网友O:
SPFC宏    太大功率变频转工频时由于相位角的问题  会产生相间短路

网友P:
用恒压供水控制器,一般都配图纸。

网友Q:
只用变频器换泵是不行的,还需要一个控制器,换泵是由控制器来完成的,变频器只是先把泵启动起来,然后由控制器切换到共频再去启动2泵,你这个叫“一用一补型恒压供水设备”如果电机是11kw以下的就不用变频起了,直接工频起就可以

网友R:
这个到没有试过,有的话可以试着共享啊

网友S:
哪位能发我一份吗

liangqilai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