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线光电传感器中,OG线,也就是“ALM”线,怎么接?接去哪儿?有什么用?

楼主(2008-07-29):
如题。热心的朋友请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网友A:
你说的是漫反射的光电还是别的,我们这边如果是漫反射的4线的光电,有几种,一种就是棕是正极,兰是负极,黑是常开输出,白是常闭输出,另一种就是棕是正极,兰是负极,黑是输出,白是改变输出的常开或常闭(即白线空着时候,产品输出初始状态是常开的,白线与棕线接到一起时候,输出初始状态是常闭)。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