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DUS 指令怎么指定电压或电流

楼主(2008-07-29):
怎么用MOUDUS 将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或输出指定成电流或电压?

网友A:
这一应该是由硬件决定的,需硬件由此功能才行

楼主:
我现在直接用MODRW指令往里写的时候,量了下输出电压为10V左右 要是想让它变成电流输出的话应该怎么做?

网友B:
模块的具体型号可否提供?

网友C:
首先需要该模块是否可以通过修改某个参数的内容实现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的切换!

网友D:
请问lesing

该修改哪?

06XA-S的的模块

网友E:
标准的模拟量之间都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电压信号里面直接串个510欧姆电阻就OK了

网友D:
就是将模拟量的输出端给串接上一个510欧姆的电阻,这样就成了0--20MA的 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