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步进指令停止运行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7-29):
我最近在用三菱FX2N-PLC运行编辑的程序,有时出现步进指令停止运行的情况?
出现的几率不是很高。
出现的现象:PLC在运行步进程序时,本步运行完毕;将要跳到下步运行时,步进指令停止运行了?
例如:S14运行完毕,将要运行S15时,步进指令停止运行。
请问各位是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转换条件是否满足,它处有否影响的指令等。

楼主:
转换条件已经满足。经检查无影响它的指令。

网友B:
应该楼主在运用步进指令的问题,楼主不防监控一下所有的步进指令,看看在执行完S14后是跳出步进循环还是执行到其他步进指令步数!

网友C:
楼主,你是用导线短接X与COM点吧,PLC循环时间很短,有时你的下一步条件已短接,即满足了条件,直接跳过这一步回到初始状态。

有这种可能。你查一下。看看是不是。

网友D:
我记得一般是从S20开始才对,你怎么写到S14呢

网友E:
就是,一般用S0 然后从S20开始用,1-19好像有点特殊,不建议用

网友F(2009-03-23):
就是就是

网友G:
建义从,S20开始,

网友H:
需要三菱PLC 视频资料的朋友 请加QQ707664915

网友I:
s0 到s9 好像是起始状态s10 到s19是另外的一种s20 开始的才是正常状态!

网友J:
s0 到s9 是起始状态s10 到s19是手动程序步,s20 开始的才是自动程序步!

网友K:
可能是转换条件没成立,没有跳转

网友L:
S10-S19是ITS指令的原点回归用的,手册上有说明,找来看看

网友M:
s0 到s9 是起始状态s10 到s19是手动程序步,s20 开始的才是自动程序步

网友N:
应该都可以用的,可能还是程序的问题,在线监控一下就行了

网友O:
应该是要确定一下M8029已经OFF了没有,如果没有就会有可能出现停止的

网友P:
虽然是有特殊用途,但是没有用上就随便用都没问题啊。我从来不管从什么开始的。喜欢从0起就从0起。喜欢从S142起就142起喜欢从S800起就800起。当你没有用上他的特殊性的时候就不体现特殊性了。

网友P:
你的问题可能是在比较复杂的逻辑关系上,存在扫描的前后脚的现象。造成有空隙或者竞争。原本以为ON其实由于有一个周期的空隙或者竞争造成OFF。甚至小于一个周期的OFF。

网友Q(2009-04-23):
你这样讲分析不到。你把梯形发到网上看看。我有8年的三菱步进控制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用步进,一般不用S1-S19的。从S0直接跳到用S20

网友P:
何为一般不用S1-S19呢?

是不是只是先生的习惯呢?

网友R:
没有用过步进指令,不知道那里有学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