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1N,2N在功能和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29):
想要了解这些型号的具体不同。各位高手能帮我吗?

网友A:
看看选型手册

网友B:
FX2N功能强很多。

网友C:
在1S、1N、2N系列中,2N功能最强,其次是1N、之后是1S。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呢?你们说的是很笼统的。我知道功能强弱的问题,关键是表现在哪些方面?谢谢

网友D:
建议楼主,看看相关手册。

网友E:
FX3U的功能最强。FX2N有点落后了。有些功能实现不了。

网友F(2008-09-12):
试问2N的高速输出怎能比得上1S1N呢?

再问2N的中断子程序1S1N又怎能匹敌呢?

网友G:
你看看三菱PLC各个型号的功能表吧!

网友H:
呵呵;区别可大了;

FX1S不能扩展,最大30点;FX2N可扩展至:256点;

FX1S程序最大2K,FX2N最大16K;

CPU速度:FX2N是FX1S的7倍;

网友H:
FX2N用的是RAM,FX1S用的是EEPROM;

对应的指令FX2N要多的多,由于FX1S不能扩展,很多三菱的特殊模块就不能使用了;

但FX1S在主机自带的定位功能上还是比较好的;

价格上FX2N要高的多;

网友I: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FX1S-30MR能控制步进电机吗,怎样控制。

网友H:
呵呵;FX1S-30MR是不能控制步进电机的;

要换成FX1S-30MT的型号;

网友J:
呵呵,ZJZC     都说的这么详细了,没什么说的了。 其实你可以找销售的要样本,咨询。

网友K:
1S不能扩展

1N有定位功能,可以扩展

2N无定位功能,但其他方面比1N强

网友L(2008-10-31):
看看硬件手册,内部变量不同,更改一点:2N用Y0、Y1可以定位比较麻烦

网友M:
FX1S\FX1N有回原点指令ZRN DRVI DRVA等.但应用指令方面没有FX2N方便.而FX2N较复杂应用定位时要用10GM\10PG等定位模块完成.扩展也有不同.好象1S不可以扩展基本I/O。。。。。。。要下个手册了。

网友N:
1S主机最大30点,不能扩展,程式步800步,抄描周期100MS

1N主机最大60点,可以扩展到128点,程式步2000步,抄描周期1MS

2N主机最大60点,可以扩展到256点,程式步8000步,抄描周期1MS

很多指令在2N系列可以用,但1S和1N不好用,如区间比较指令

但一些脉冲指令在1N1S系列可以用,在2N反而不好用了

以上本人工作总集一点小经验,具体还有很多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QQ386191731找我互相学习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F:
引用<1S主机最大30点,不能扩展,程式步800步,抄描周期100MS

1N主机最大60点,可以扩展到128点,程式步2000步,抄描周期1MS

2N主机最大60点,可以扩展到256点,程式步8000步,抄描周期1MS >

不是开玩笑吧!

网友N:
期待大家一起探讨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O:
2N主机最大60点,可以扩展到256点,程式步8000步,抄描周期1MS >

2N主机最大128点,可以扩展到256点,程式步本机8000步扩展是否可以20000。

网友P:
1S主机最大30点,不能扩展,程式步800步,抄描周期100MS

1N主机最大60点,可以扩展到128点,程式步2000步,抄描周期1MS

2N主机最大60点,可以扩展到256点,程式步8000步,抄描周期1MS

很多指令在2N系列可以用,但1S和1N不好用,如区间比较指令

但一些脉冲指令在1N1S系列可以用,在2N反而不好用了

网友Q:
1S主机最大30点,不能扩展,程式步800步,抄描周期100MS

1N主机最大60点,可以扩展到128点,程式步2000步,抄描周期1MS

2N主机最大60点,可以扩展到256点,程式步8000步,抄描周期1MS

很多指令在2N系列可以用,但1S和1N不好用,如区间比较指令

但一些脉冲指令在1N1S系列可以用,在2N反而不好用

网友R:
FX2N还有一个重要的,可以进行浮点运算

网友S(2011-04-23):
1s、1N不能使用高速计数比较指令,dan可以用高速计数置位、复位来补充。

网友T(2016-10-06):
引用 网友K:
1S不能扩展 1N有定位功能,可以扩展 2N无定位功能...

谢谢!

网友U:
FX正在学习中,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