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管式压力表的快速检修

楼主(2008-07-29):
外观检查合格的前提下,检修人员可将被检表安装在压力表标准仪检定装置上,缓慢升压至各检定点,观察指针行走现状。如指针不动,可判断为有堵塞须清洗,或齿轮磨损缺齿须更换,扇形齿轮尾部调节螺丝(以下简称调节丝)锈蚀或过于紧固,须调整或更换;如指针在检定点出现超允许值,则调整调节丝,一般对表中心而言,超正值,调节丝向外移;超负值,调节丝向内移;如指针在检定点在前半部份超正值;后半部分超负值,此种现象如超量较小时,可以通过调节丝调至±允差范围内即可。如通过调节丝无法调整至合格时,此时必须调整机芯位置。一般在不加压的情况下,扇型齿轮在中心齿轮上的位置,扇型齿下沿留3个~4个齿为宜,此时中心齿轮必须居中。然后重新调整示值,大修时也是如此。也有的是中心轴变形,转动不同心,校正或更换即可;当手拨指针人员停靠,一般是弹簧管与机芯连接卡死。游丝变形卡入中心齿轮,中心轴变形,轴擦靠表面。中心齿轮和扇型齿轮严重锈死,指针与表面间隙太小,达不到(1~3)mm的要求,针擦表面。解决方法主要是校正和更换元件;手拨指针任意转动。一般是指针固定孔与指针脱落,外表看正常,而手拿针孔突出部分用手拨针尖就能发现其原因所在。当然,指针安装不牢也可能任意转动。入指针达到测量上限后耐压三分钟,指针自然下落很快或者根本不耐压而指针就往回跑。此种象形字检定装置开关、节头等没有泄漏的条件下,就表而言,无非就是弹簧管破裂,须更换,或弹簧管首尾焊接处有创眼泄漏,须重新焊牢。在回检时指针不复位,来回差、轻敲位移量超差,一般情况下是游丝张力不够,用缩紧放开的办法排除,若仍然无法排除,须更换游丝。如果是调节丝拧得太紧,此时指针行走迟缓,位移量达,适量拧松调节丝,以调节丝不恩来嘎自由滑动为宜。特别对新手,在拧该丝时用力不能太猛太大,稍有不慎,该调节丝就要报废。紧固该丝的标准是用起子轻轻前后一拨无自然滑动现象,用手上下拨动连接片,灵活自如,无卡死迹象,如连接片在调节丝上下无间隙,说明该丝过紧或已报废,拧松或更换调节丝即可。检修前遇过简单的拨紧指针和升降压的一个来回,用心观察指针位移现象,就个判断出被检表的故障原因和维修办法,只有判断准确,方可对症下药,修理起来就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