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S7-7KB02-OABO的电流输入信号问题

楼主(2008-07-29):
大家好,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6ES7-7KB02-OABO的两线制4-20MA电流信号读取不到

模块的拨码我以及拨到D了

内部程序也已经选择了2DU两线制4-20MA,外围接线也没有问题,

模块也更换过但是就是线连接上后用万用表量的时候没有4-20MA电流的信号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外围的仪表也试验了,没有问题.

网友A:
串电压在里面,有些仪表是要电压驱动的,没有足够大的电压驱动不了.

网友B:
外围的仪表是两线值得吗?

网友C:
我赞成3楼的,看下你的仪表是电压多大的?然后再看是否是这个模拟量模块坏了啊?

网友D:
 你可以用校验仪给定4-20ma 直接接到模块上,监控一下,看正常吗,可能这处通道坏了。

网友E:
我不太清楚用万用表能直接量4-20MA的电流信号吗?

网友F:
用万用表可以测的,不过先选对档,然后要串接才能量的,电流是串连测量,电压并连测量

网友D:
6ES7-7KB02-OABO模块上别的通道正常吗,如果都不正常的话,看看U型槽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首先测量下模块上接仪表的两线电压是否为24V,就可以判断是模块问题还是仪表问题了。还有你要确定是2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