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故障

楼主(2008-07-29):
反馈信号的接线接不接都一样

网友A:
兄弟,你说的太简单,没人能帮你,简单说,不是接线问题,就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B:
反馈信号线肯定是要接的,如果没接好,或者接口有故障,也可能会和没接一样.

网友C:
驱动器出现的报警号是多少?AC9报警?

网友D(2009-02-25):
请大家帮忙分析,安川伺服电机型号:USASKM-60-FJ12

机器在生产中出现AC2报警意思是OVER RUN ,

我分析是由于机器联轴器坏没及时更换导致电机被负载拖跨,我估计现在应该是电机定子的磁力不足不知道在一般的工厂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E:
反馈信号的接线接不接都一样---那是不是反馈电缆线有问题或者接口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