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说一下磁翻板液位计的原理

楼主(2008-07-29):
哪位给说一下磁翻板液位计的原理?

网友A:
简单地说'

液位计里面是浮球,里面装有磁铁。

翻板也是含磁铁的。

和自动机麻将差不多吧。

网友B:
磁翻板液位指示器是安装在桶槽外侧或顶部,用以指示和控制桶槽内液位高度的一种现场指示及控制的仪表,磁翻板液位指示器由磁性色片组成,当本体管内的磁性浮球随液位上升时,磁性色片由于磁场的作用发生翻转,颜色由红色变为白色或由白色变为红色,即可显示液位高度,实现就地显示。根据用户需要,也可在本体管上安装4-20mA远传信号变送器、开关信号传送器、数字液位显示器等。磁翻板液位指示器适用于开放或封闭压力容器内的液位或界面测量。高温、高压、低密度特殊浮子的设计,不锈钢SUS304或SUS316L、特氟龙PTFE、聚丙烯PP等防腐材料的选用,X-射线探伤检测,冷轧拉孔焊接等优质材料及先进技术的应用,可以保证产品适用于任何现场需求。磁翻板液位指示器本体管下端密封形式可根据需要加装排污阀,各种特殊规格可接受定制。由于其直观的显示和灵活可靠的液位变送得以广泛运用于工业现场的各种罐、槽、塔、釜液位检测和控制!

楼主:
有些翻版会自己翻过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有些翻版会自己翻过来是因为重心做得不平衡,你拿个磁铁靠近顺一下就行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D:
看下翻版两端滚动处是否磨损,要保持是圆柱.

网友E:
简单的说:根据磁的耦合原理,管里的磁浮球就是依靠阿基米德浮力原理了

网友E:
上海远望液位计厂专业制造物位仪表,有近20年的时间,是国内最早,规模最大的液位计生产厂!

网友F:
没有那么麻烦

说简单点

就是磁铁

网友G(2008-09-02):
磁翻板液位计可以视为压力容器的一部分。
以侧装式磁翻板液位计为例,液位计与容器通过侧法兰相连接,这样液位计中的变化实际与容器内液位变化是相一致的。液位计腔内的柱状浮子与液位计外部的磁翻板和一关实际为一组磁性系统。柱状浮子通过磁场影响翻板内的翻珠和开关内的磁性元件,从而将液位传递出去。

磁翻板是显示液位的部分。磁翻板内的翻珠内装有柱状的磁钢,而所有翻珠均匀置于铝制的卡槽之中,当液位计中液位上升时,由于磁钢受浮子内磁场的影响带动翻珠由白色翻为红色;反之液位下降时,翻珠由红色翻为白色。这样磁翻板在无需任何电源的情况下就可反应出容器内液位的

网友H:
呵呵,补充一点,还有连通器原理

网友I:
啊,明白了.谢谢!

网友J(2009-03-17):
拿个磁体靠近他就知道了 很简单   外面翻排里有永磁铁 ,,浮求里也有

网友K(2009-10-11):
今天江苏进源仪表厂技术部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磁翻板液位计的原理

江苏进源仪表厂是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仪表的生产和制造厂家主要产品包括: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孔板流量计,磁翻板液位计等流量计量仪表

磁翻板 又为磁性浮子式液面计

  磁性浮子式液面计安装于桶槽外侧延伸管上,桶槽内部的液位能由翻板指示器清楚得知。旁路管外侧亦可加装磁性开关,做为电气接点信号输出,或装置液位传送器做远距离液位信号传送及液位控制。该液位计是具有可靠的安全性仪表。由于具有磁性藕合隔离器密闭结构。尤其适用于易燃、易爆和腐蚀有毒液位检测。从而使原复杂环境的液位检测手段变得简单和可靠安全。液位计具有就地显示的直读式特性。不需多组液位计组合。有着单体进行全量程测量。设备少开孔,显示清晰,标志醒目,读数直观等优点。当液位计直接配带显示仪时可省去该系统信号检测的中间变送从而提高其传输精度。

  磁性翻柱液位计结构原理:

  液位计根据浮力原理和磁性耦合作用原理工作的。当被测容器中的液位升降时,液位计主导管中的浮子也随之升降,浮子内的永久磁钢通过磁耦合传递到现场指示器,驱动红、白翻柱翻转180°,当液位上升时,翻柱由白色转为红色,当液位下降时,翻柱由红色转为白色,指示器的红、白界位处为容器内介质液位的实际高度,从而实现液位的指示.

  磁性翻板液位计的简介

  磁翻板液位指示器安装在桶槽外侧或上面,用以指示和控制桶槽内的封形式可根据需要加装排污阀。接续法兰可接受定制液位高度的一种控制仪表,指示器由磁性色片组成,当本体管内的磁性浮球随液位上升时色片翻转,即可显示液位高度。也可在本体管上加装磁性技术‘>开关或远传变送器,输出开关信号或模拟量信号。适合用于高温、高压、耐腐蚀等场合,可就地显示和远程控制。本体管采用无缝钢管,连接管处采用拉孔焊接,内部无划痕。安装方式可选择侧装和顶装,本体下端密封。

  磁性翻板液位计的选购 本产品又称磁性液位计,磁翻柱液位计,磁浮子液位计,它是利用磁藕合原理进行工作的,产品弥补了玻璃管液位计不能在高温高压下工作且易碎的多重缺点.

  有侧装和顶装二种安装方式,无论那种方式都可以捆绑远传装置,使液位计即可以就地显示液位,又可以远程监控液位.捆绑后的磁翻板液位计可称为远传型磁翻板液位计.

  制作磁翻板液位计的工艺虽然很简单,但磁翻板液位计作为计量仪表,特别是远传型磁翻板液位计,如果未经质监局审核,没有生产许可证,产品质量是难以得到保证的.因此,采购磁翻板液位计要选择有生产许可证且信誉好的厂家,价格可能略高一点,但产品质量有保证,售后服务有保证。

  磁性翻板液位计的使用 玻璃板液位计可直接用来观察各种容器内介质的液位高度。它适用于石油、化工等工业领域的液位指示,该液位计结构简单,观察直观、清晰,不堵塞、不渗漏,安装方便,维修简单。玻璃板液位计上、下端安装法兰与容器相连接构成连通器,透过玻璃板可直接观察到容器内液位的实际高度。上下阀门装有安全钢珠,当玻璃因意外损坏时,钢珠在容器内压的作用下自动密封,防止容器内液体外溢,并保证操作人员安全。

  磁性浮子式液面计安装于桶槽外侧延伸管上,桶槽内部的液位能由翻板指示器清楚得知。旁路管外侧亦可加装磁性开关,做为电气接点信号输出,或装置液位传送器做远距离液位信号传送及液位控制。该液位计是具有可靠的安全性仪表。由于具有磁性藕合隔离器密闭结构。尤其适用于易燃、易爆和腐蚀有毒液位检测。从而使原复杂环境的液位检测手段变得简单和可靠安全。液位计具有就地显示的直读式特性。不需多组液位计组合。有着单体进行全量程测量。设备少开孔,显示清晰,标志醒目,读数直观等优点。当液位计直接配带显示仪时可省去该系统信号检测的中间变送从而提高其传输精度。

  磁翻板的主要技术指标

  1、量程范围(mm):300~19000

  2、介质密度(g/cm3):0.5~2

  3、介质粘度: ≤0.02Pa.S

  4、工作温度℃:-40~350

  5、压力等级(MPa):≤32

  6、测量精度(mm):≤±10

  7、安装方式:侧装式、顶装式、底装式

  8、防护等级:IP65

  9、防爆等级:ibⅡCT4(本安型)、dⅡBT3(隔爆型)

  10、传输方式:4~20mA 或 开关量

  11、接口法兰:PN4.5 DN25 HG20593(侧装式)

PN1.0 DN100 HG20593(顶装式、底装式),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特殊定制

以质量征服市场,以服务打动客户。质量与服务是进源仪表永恒的主题!我们将提供永不间断的电话技术热线咨询服务。在任何时间客户都可以直接电话联络技术工程师,咨询产品情况。公司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来电咨询

电话:0517-86998928 86883828 18952312602传真:0517-86851266 商务热线:15861720888 13705232088 技术热线:15152323383

网友L:
太简单了啊

网友M:
谢谢了。我明白了。原来连通器原理

网友N(2010-04-16):
专业磁翻板液位计服务商。

网友O:
写的不错啊,收藏了

网友P:
单位里反应器搅拌器的润滑油站用的就是磁翻板的液位计。每次怪的很:液位不准,

大修时我找仪表工拆开它,原来就是一个空心的磁壳球而已。仪表工用水冲了好半天,

实在没有东西好修的,就复原了。怪的很,这液位总是显示很低,我有办法,拿了超强

磁铁,把磁壳球吸了液面上,不过几天后又沉到液底。没办法,在线换成了玻璃液位计,

领导反应好,说直观。又买了三台玻璃液位计。

网友C:
TO三分明月这大概跟润滑油的粘附力大于小磁浮子的磁吸翻转力有关,况且小球在测量室里是否真沉底你也看不到,一家之言,说说看的!

网友Q:
以前用玻璃管,现在想用磁翻板,不知效果如何?请各位大侠推荐性价比高的厂家,大约用40支左右,大约200米

网友R:
北京空港北光仪表 (www.bab-i.com) 专业生产流量计液位计

18903434095   15210462739

网友S:
就是磁铁啊。。。。同极性的互相排斥,就动作了啊。。。下面是个浮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