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疑难故障的动态检测与判断(转帖)

楼主(2008-07-29):
电动机作为一种将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的机件,在厂矿、公共场所以及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其故障率也比较高。而有些故障表现复杂,令维修者难以判断究竟是电源故障、电机故障还是负载故障。本文将以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例,向读者介绍检修电动机疑难故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面对复杂的机电故障时,维修者保持一个清晰的检修思路和方法很重要。根据图一所列程序和方法会很快判断出故障所在。

一、 检测三相平衡电流(零序电流)I 0

根据电工学原理:三相电路中,若三相负载对称时:Za=Zb=Zc ,其零序(中点)电流I0等于零,即:Ia+Ib+Ic=0 。电动机在正常情况下,无论绕组是星接还是角接,三相阻抗Z基本是平衡对称的(因电动机制造工艺等会有微小的差异,电机容量越大差异也越大),所以三相平衡电流I0基本为零。检测方法很简单,用钳型电流表10A或更小档位,将三根相线同时置于钳型电流表中测量即可。

二、 I 0 = 0 时

说明电动机的绕组、供电和控制电路基本没有问题。检测任一根相线电流,即电动机的实际工作电流Ie 。当Ie > 电动机标称额定电流时,说明电机已过载运行,可使用“触听、攀车”等方法,重点检查电机转子轴承和负载。电机的轴承损坏、扫堂等故障也可通过检测电流时来判断,表现为电流明显摆动、声音异常或机体温升。当Ie < 电机额定电流,电机虽没有过载,但是运转时经常出现电机的保护电路动作、瞬间烧毁控制器件,机体温度升高等。更换电器件故障仍未排除。这虽表现为电气故障,但故障原因未必在电气方面,属于比较复杂的故障。这时应该采用机载分离的方法,可快速判断出是电气还是机械故障。

机载分离是判断疑难故障最有保证的有效方法。

有时负载或电机部分的机械故障表现的更为复杂,理论上称为“动态性能不良”。电气检查、机械的静态转动甚至时低速运转时一切正常,而全速运转就出现故障。这类故障大多是因为机械在运转时的振动频率与转速在某一点上产生了“共振”现象,负载特性曲线呈迅速上升趋势,使电动机瞬间严重过载(重载),保护电路动作,有时甚至会发生弧光短路和严重损坏、烧毁控制器件等。更换器件后不久故障再度发生,让检修者无从下手。产生共振的主要原因是:电动机与机械不同轴(同心)。高速运转时产生难以发现的“甩轴”现象。不同轴除安装时的调整外,电动机、负载各转动部位、轴承的磨损间隙增大等,都是产生不同轴、共振现象的重要原因。

三、 I 0 ≠ 0 时

此时大多为电气故障。首先要确定电动机运转时的端电压(注意:这里是指电动机接线盒内接线端子上的电压,而不是开关、接触器等的下端)。缺相、欠压基本属于供电回路的故障。按电气常规程序检查开关、接触器和电缆等即可找出故障。当三相电压正常时,检查电动机的接线端子螺丝是否拧紧,尤其是短路片下面的螺丝,这一点很重要,常常被电工所忽视。端子螺栓松动使绕组产生接触电阻,电动机呈故障状态。也是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

总之,对电动机疑难故障的检查,在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还是采用动态方式检查。因为开关、接触器的触点,电动机端子等的接触电阻,在静态时即使极小的接触点,也是呈现出低阻状态而很难检测出来。机械部分也大多在全速转动的时候才表现出来。电气参量主要以检测三相平衡电流I 0为依据。

网友A:
说的好,我就是这样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