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编程里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7-29):
     西门子里哪里能看出现场采样点的量程.比如说压力变送器校验量程为0-16KPa,对应4-20mA输入,我在硬件组态里或是程序中能看到对应的值吗

网友A:
只能在程序中作量化。

网友B:
用FC105功能块、、、、、/////

网友C:
300用FC105,200自己做个量化子程式就行了。

网友D:
需要在程序里面转换的!硬件检测的4~20mA你看到的是0~27648之间的整数。

网友E:
呵呵,只是0-27648中的数,不过,你可以在程序里做一下对应,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F:
应该在模拟量输入模块FC105中能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