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与PNP型接近开关的区别

楼主(2008-07-29):
NPN和PNP节点输入
一些传感器或接近开关的输出节点是NPN或PNP节点形式。这时,做为PLC的输入是选NPN还是PNP节点,一方面要看要看PLC的接线形式而定,另外还要看传感器或接近开关的接线形式。下面举例来说明:
如下图所示,传感器的输出是NPN形式的。从图中负载接线可知,传感器动作时,输出0V(黑线④处)。这就要求,PLC的公共端(COM)是正极。因此,对于此线路,当PLC的公共端接(CON)正极时,PLC的输入就只能用NPN形式。 PNP正好相反,当传感器动作时,其输出为正极(黑线④处)。此时,就要求PLC的公共端(COM)接负极。因此,对于此线路,当PLC的公共端接负极时,PLC的输入就只能用PNP的形式。

网友A:
从我们的接近开关来说,NPN的产品与PNP的产品输出来看,NPN是输出低电平的,PNP是输出高电平的,如NPN常开的产品,无物体感应产品的感应面时候,产品的输出(黑线)与兰线是不导通的,物体感应产品的感应面后,产品的输出与兰线是直通的。PNP的产品是输出与正极导通与否。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B:
早就想讨论的问题

网友C:
三菱的Plc自带电源,Com接的是负,用的是Npn

网友D(2009-05-21):
PLC的公共端(COM)是正极,PLC的输入就只能用NPN形式。

当PLC的公共端接负极时,PLC的输入就只能用PNP的形式。

网友E:
PLC的公共端(COM)是正极,NPN带上拉电阻的也可以用,不过总感觉不太好!

网友F(2010-01-15):
PLC的公共端应该都是负极吧,它和24V电源的COM端需要连在一起的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G(2010-10-21):
PLC的公共端应该都是负极吧,COM就是PLC24V的负级呀

到底是用NPN还是PNP

网友H:
NPN是输出低电平的,PNP是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I(2014-05-13):
在论坛内有讨论,见下文:

在直流电路中使用的接近开关有二线式(2根导线)、三线式(3根导线)和四线式(4根导线)等多种,二线、三线、四线式接近开关都有NPN型和PNP型两种,通常日本和美国多使用NPN型接近开关,欧洲多使用PNP型接近开关,而我国则二者都有应用。NPN型和PNP型接近开关的接线方法不同,正确使用接近开关的关键就是正确接线,这一点至关重要。

接近开关的导线有多种颜色,一般地,BN表示棕色的导线,BU表示蓝色的导线,BK表示黑色的导线,WH表示白色的导线,GR表示灰色的导线,根据国家标准,各颜色导线的作用按照表2-21定义。

表2-21                        接近开关的导线颜色定义

种    类   功    能   接 线 颜 色   端  子  号

交流二线式和直流二线式(不分极性)   NO(接通)   不分正负极,颜色任选,但不能为黄色、绿色或者黄绿双色   3、4

NC(分断)   1、2

直流二线式(分极性)   NO(接通)   正极棕色,负极蓝色   1、4

NC(分断)   正极棕色,负极蓝色   1、2

直流三线式(分极性)   NO(接通)   正极棕色,负极蓝色,输出黑色   1、3、4

NC(分断)   正极棕色,负极蓝色,输出黑色   1、3、2

直流四线式(分极性)   正极   棕色   1

负极   蓝色   3

NO输出   黑色   4

NC输出   白色   2

表2-21中的“NO”表示常开、输出,而“NC”表示常闭、输出。

1、二线式接近开关的接线方法

对于二线式NPN型接近开关,棕色线与负载相连,蓝色线与零电位点相连;对于二线式PNP型接近开关,棕色线与高电位相连,负载的一端与接近开关的蓝色线相连,而负载的另一端与零电位点相连。图2-61和图2-62所示分别为二线式NPN型接近开关接线图和二线式PNP型接近开关接线图。

图2-61  二线式NPN型接近开关接线图

图2-62  二线式PNP型接近开关接线图

2、三线式接近开关的接线方法

对于三线式NPN型接近开关,棕色的导线与一端负载,同时与电源正极相连;黑色的导线是信号线,与负载的另一端相连;蓝色的导线与电源负极相连。对于三线式PNP型接近开关,棕色的导线与电源正极相连;黑色的导线是信号线,与负载的一端相连;蓝色的导线与负载的另一端及电源负极相连,如图2-63和图2-64所示。

图2-63  三线式NPN型接近开关接线图

图2-64  三线式PNP型接近开关接线图

初学者经常不能正确区分NPN型和PNP型的接近开关,其实只要记住一点:PNP型接近开关是正极开关,也就是信号从接近开关流向负载;而NPN型接近开关是负极开关,也就是信号从负载流向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