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带三个单相电机

楼主(2008-07-29):
三相变频器带三个单相电机。就是用一台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带三台单相电动机,采用变频调速,是否可以。我说的电机型号、功率一样。

网友A:
三相变频器带三个单相电机,我认为不可以,

网友B:
可以,三个单相电机的火线分别接变频器的输出端A,B,C,至于零线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三电机一样大,并且是同时运行、同时停止,可以将三电机接成一Y形,即电机零线并接在一起,电机的另三根(火)线接入变频的输出端。

网友C:
刚才看了一下觉得不妥,因为单相电机可能有电容,而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以接电容。

网友D:
感觉是不可以,没有零线

网友E:
加个输出变压器试试.可以尝试下哦

变频器------变压器初级(三角型接法)-变压器次级(Y行接法)--------------三台单相电机

有人测试成功了记得说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