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功率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8-07-29):
比如一个三相开关的额定电流是16A,那么允许使用的最大功率是多少?

网友A:
8kw的;但是最好不要超过5

网友B:
按照一千瓦两个电流粗算

网友C:
功率/380/1.73/功率因数=电流

网友C:
8KW/380/1.73/0.8=15.211439

网友D:
粗算方法是:一个千瓦2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