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绕线式电机的转子所串接的电阻箱为什么有平衡电阻和不平衡电阻?

楼主(2008-07-29):
           绕线式电机的转子所串接的外加电阻在每一段切除前和切除后,三相电阻始终是对称的,称三相对称电阻器。启动时串入的全部三相电阻是不对称的,而每段切除后三相仍不对称,称为三相不对称电阻器。为什么有平衡的和不平衡?同样是在天车上用接触控制切电阻的,就选择用平衡电阻器。而用凸轮控制的,就选择用不平衡电阻器。请问各位讲解下,这是出什么原因?各有什么好处?多谢!

网友A:
37kw以下的,一般都是不平衡切除。

网友B:
一般行车上(80T以下)的大车,小车,副钩都采用了不平衡甩阻,主钩采用平衡甩阻,至于优缺点,高手来谈谈吧...

楼主:
我觉的是不是因为用凸轮控制,在凸轮控制器上机构同时切除三组电阻在工艺设计不太好实现,只能一组一组的切除。不足之处请大家补充。

网友B: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因为凸轮控制器也可以控制甩阻接触器的啊,,小电机采用不平衡甩阻,而大功率负载电机采用平衡甩阻吧

网友C:
我现在也做这个行业,我也想知道,等待答案

wo jiu 我就知道大小行车是不平衡的,开一相的 .起升是平衡的

网友D:
1、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电动机转子的切换不平衡电阻,比用接触器控制可减少所需电器(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的数量,节省投资,操作方便。

2、除单双梁起重机的起升机构外,凸轮控制还常用于中小型起重机的平移机构,但这种控制方式下其额定电流最大只能达到63A。

3、大吨位的,电机功率20KW以上的绕线电机,由于凸轮控制器的触点容量限制,只有采用接触器切换平衡电阻方式。

网友E(2008-09-11):
能省就省,呵呵!

网友F:
还是没有搞清楚,我现在也专门搞行车,问了好多人,也没有人搞得清楚。

网友G:
我这180KW电机是平衡切除的。

网友H:
偶认为:1  凸轮控制器的容量的因素;

               2  大容量设备的运行稳定性因素。

网友I:
还是不是很清楚

网友J(2009-06-16):
烦请各位师傅讲清楚点好吗?谢谢

网友K:
我想听听各位师傅的经验

网友L(2009-09-05):
我最近也碰到这类问题,等待高工解决。。。

网友M: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三相串接不对称电阻的好处应是减少转子电阻的段数及控制触头的数目。

网友N(2010-06-02):
所有的答案都是离题的,不懂就什么都别说。

网友O:
引用 网友D:

1、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电动机转子的切换不平衡电阻,比用接触器控制可减少所需电器(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的数量,节省投资,操作方便。

2、除单双梁起重机的起升机构外,凸轮控制还常用于中小型起重机的平移机构,但这种控制方式下其额定电流最大只能达到63A。

3、大吨位的,电机功率20KW以上的绕线电机,由于凸轮控制器的触点容量限制,只有采用接触器切换平衡电阻方式。

同意

网友D:
小吨位,32吨以下,实际上都可以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电动机转子的切换不平衡电阻,不平衡电阻也可以用接触器控制

再大的话,不平衡电阻器就不适用了,我认为还是与其机械特性有关,电阻对电机转子电流三相的不平衡度有要求,特别是这么大吨位的起重机,更要求稳定性好了,不然为什么还设计出什么QR1S,QR2S,PQR604等电路,下降时一、二挡反接制动等原理。

网友P(2012-03-01):
这个原因,主要是考虑起重机的工作特性,为达到理想的启动效果而采取不同的启动方式,一般要求频繁启动的设备采用不对称电阻;启动平稳的设备采用对称电阻。多个切除点,是为了满足设备整个启动过程的特性需要。

网友(2015-06-25):
为了能以较少数的换接元件和电阻段数来得到较多的起动级数,采用转子串接不对称电阻起动.
楼主把问题看严重了!虽然是不对称切除电阻,但是计算还是等效与对称电阻切除来计算的.虽然电流有差别,但这个电阻是微弱的不对称,可以忽略不计.不要把不对称想的太夸张了.
电阻不对称,从电气方面来说,对电机一点好处也没有,还会加剧磁场的畸变.我们应该明白,绕线式电机的优势在哪儿?就是因为他的启动性能比笼型电机要优越很多,从这两方面改善,就是为了更加提高他的优越性,因为这正是笼型电机无法实现的一个性能啊!难道这两个原因还不足以使设计者这么设计吗?

网友:
为了能以较少数的换接元件和电阻段数来得到较多的起动级数,采用转子串接不对称电阻起动。
楼主把问题看严重了!虽然是不对称切除电阻,但是计算还是等效与对称电阻切除来计算的。虽然电流有差别,但这个电阻是微弱的不对称,可以忽略不计,不要把不对称想的太夸张了。电阻不对称,从电气方面来说,对电机一点好处也没有,还会加剧磁场的畸变.我们应该明白,绕线式电机的优势在哪儿?就是因为他的启动性能比笼型电机要优越很多,从这两方面改善,就是为了更加提高他的优越性,因为这正是笼型电机无法实现的一个性能啊!难道这两个原因还不足以使设计者这么设计吗?

网友Q:
最终还是没看到选择不平衡电阻的真正原因,期待正解...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小吨位,32吨以下,实际上都可以用凸轮控制器控制电动机转子的切换不平衡电阻,不平衡电阻也可以用接触器控制 再大的话,不平衡电阻器就不适用了,我认为还是与其机械特性有关,电阻对电机转子电流三相的不平衡度有要求,特别是这么大吨位的起重机,更要求稳定性好了,不然为什么还设计出什么QR1S,QR2S,PQR604等电路,下降时一、二挡反接制动等原理。

下降时一,二档反接制动因该适用于大行车,吊起重物下放时使电机产生一股上升的力,防止下降太快,导致电机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