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调速器编码器反馈卡故障

楼主(2008-07-29):
各位大侠:

            欧陆590调速器,设备共安装3台,编码器反馈,有一台调速器在运转几天后,出现报警 SPD FEEDBACK    ,判断反馈卡损坏,但反馈卡电源正常,更换编码器和反馈卡和连接线,再运行几天后,又出现同样问题。求助?什么原因?

网友A:
关键是你的编码板到底有坏没有?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吧

楼主:
谢谢 我再检查yixia

楼主:
确认编码器板损坏,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08-09-05):
编码版的电压你是不是调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