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跳闸

楼主(2008-07-29):
公司风机上装的台艾默生的变频器,每次启动都跳闸,显示E001,该调的都调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不时还来一两下,求高手指点,E001为加速过电流,

网友A:
加速时间长一点

网友B:
电流检测那部分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感觉是低频转矩不够,启动后就不会出问题,运行方式是开20秒停20秒,刚开始出问题

网友C:
就是启动力矩的问题,风机惯性大,重新启动时要克服惯性力

网友D:
可以调整V/F曲线,爱默生变频器我们用的是EV2000,这里调整F0.09 转矩提升,出厂值设定为0%,你可以适当调整一下,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我们把这个值调整到3%,就没出现过FOO1报警。

网友D:
是E001报警,我打错字了

楼主:
我用的是EV2000调了F0。09后启动时间加的太长 ,工艺不允许呀。

网友E:
设置好电机的极数、转速,特别是电流!启动频率设置高点!

楼主:
同意楼上的我在改一下,F0。09改后不能启动,报警E013过流

网友F:
对:海诺恒电气自动化 关于

就是启动力矩的问题,风机惯性大,重新启动时要克服惯性力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什么问题,如果配置合适的话,不是很可能

网友H(2009-05-08):
变频器在冬天工作正常夏天却经常跳闸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变频器冬天工作正常夏天却经常跳闸是什么原因

网友I:
   冬天工作正常夏天跳闸,你就该注意安装位置的通风好不好,散热的风扇有没有转或有没有堵住进风口!

网友J:
跳闸? 开关?

漏电流太大了

网友K:
变频器飞车有几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