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29):
是一个是直流一个是脉冲直流吗?

那么交流220V能整成真正的直流吗?

楼主:
没人呀?

看不清楚吗?

就是一条长线和两条短线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中。。。。

网友A:
问题不够清楚;直流;脉冲直流;

多加几级整流滤波不就可以了

真正的直流??怎么讲?是说脉动成分小的直流吧

楼主(2008-10-08):
难道没有办法作出真正的直流吗?

网友B:
没见过第二种符号。

网友C:
如果通过整流的方法只能获得相对的直流,最好是加上两级电容滤波,这样直流的成份会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