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

楼主(2008-07-29):
我想配一个电控箱.工作原理是.六个继电器.控制六个电磁阀.每一路配一个起动按钮.要求有一路吸合时.另五路不能吸合.每一路都可以自由吸合.先谢谢啦!

网友A:
说的不太清楚,无法分析

网友B:
就得有点不清,再认真说好点

网友C:
这六路是用一个停止按钮吗?
画的不标准,用的老图例

网友D:
楼上错了。如果c1的电,其他c2-c6的回路里必须串联有c1的常闭触点。一般的继电器做不到有五个常闭触点。除非是特殊继电器。或者加装继电器。

网友D:
这个门为:c1=停止《非》*(启动+c1)*(c2*c3*c4*c5*c6)《每个触点是非》。以下类推。

楼主:
不加停止按钮能办到吗?

网友E(2008-12-17):
这个必须采用单独关断控制气源,并设置就地远程控制,请联系我啊 ?上海EASTONE,余先生,021-63780212,13651609716

网友F:
用plc控制,是个很简单的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plc控制,是个很简单的事

好想法,哈哈!

网友H:
很简单,这个不同于程序和逻辑推理,传统的继电器嘛,自然有它独到的优势,你要充分利用到继电器的惯性!懒得画图,文字表达一下

1 假设控制电源DC24,假设继电器控制线圈两端A1  A2,假设6个中间继电器C1---C6  6个启动按钮S1---S6       停止按钮T

2 将-24从从C1的A1端依次连到C6的A1端

3 将+24从停止按钮常闭接点X1 从X2出来串联C1的常闭点依次串联到C6的常闭点然后再串联到S1---S6的常开点X1,就象一条线上穿了13个蚂蚱一样

4 再从S1---S6的常开点X2引出6根线依次到C1---C6的A2 ,各自的A2再接一线到C1---C6的常开点11,再从C1-C6的常开点12出来6根线汇总到停止按钮的X2

OK 成功了 ,你要问S1按下后C1的常闭点要先断开,那么控制电也就中断了,C1那还能闭合啊?那么请允许我告诉你,S1按下后C1的常闭是要先断开的,但是C1因为线圈启动的机械惯性足以使其常开点达到闭合状态,只要达到瞬间的闭合,那自保持电路就接手开始工作了,C1---C6控制原理相同,也完全达到互锁的控制要求,且C1---C6只要有一常开和常闭触点参与控制回路即可,节省了成本也达到了要求。

有时候按PLC程序推理继电器图是行不通的,实践中有捷径!虽然在一部分人眼里看起来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理论,但也同样能实现控制要求,尤其是降低成本,一个PLC的价格是远比6个中间继电器的成本高的!

大家使劲拍砖。

网友I:
用PLC最简单。这个要求用继电器来做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的互锁就很复杂。

网友J:
用6个继电器完全可以达到目的,而且保证动作可靠,每个继电器最多使用2个常闭触点,我不会上图只能说一下了。起动桉钮(常开)为S1--S6、继电器线圈为C1--C6,电源+先串接停止接钮,然后分成二路,在图上一路从左到右水平走向、另一路从上到下垂直走向,

第一路水平走向:(在停止按钮下端开始)串接S1按钮、C1线圈、C2常闭触点、C3常闭触点、C4常闭触点、C5常闭触点、C6常闭触点、电源负极。在S1按钮上并联C1常开触点,在垂直线路上串接C1常闭触点。

第二路水平走向:(在C1常闭触点下端开始)串接S2按钮、C2线圈、线圈尾端接到第一路水平走向的C2、C3常闭触点之间,在S2按钮上并联C2常开触点,在垂直线路上串接C2常闭触点。

第三路水平走向:(在C2常闭触点下端开始)串接S3按钮、C3线圈、线圈尾端接到第一路水平走向的C3、C4常闭触点之间,在S3按钮上并联C3常开触点,在垂直线路上串接C3常闭触点。

第四路水平走向:(在C3常闭触点下端开始)串接S4按钮、C4线圈,线圈尾端接到第一路水平走向的C4、C5常闭触点之间,在S4按钮上并联C4常开触点,在垂直线路上串接C4常闭触点。

第五路水平走向:(在C4常闭触点下端开始)串接S5按钮、C5线圈、线圈尾端接到第一路水平走向的C5、C6常闭触点之间,在S5按钮上并联C5常开触点,在垂直线路上串接C5常闭触点。

第六路水平走向:(在C5常闭触点下端开始)串接S6按钮、C6线圈、负极,在S6按钮上并联C6常开触点

网友E(2009-06-18):
EASTONE EV 增安型防爆接线箱
·符合Exe II;GB3836.1-2000 GB3836.3-2000 标准,
通过NEPSI 认证,防爆合格证号:GYB
·S304 不锈钢(标准)/ S316L 不锈钢/ 冷轧钢板
·挂壁式安装(标准)/ 支座式安装(选配)
·先进的制造工艺保证防护等级达到IP65 ~ IP67
·结构合理,外形美观,安装容易,维修方便
·可根据客户的需要设计制造增安型防爆电磁阀箱
以及不同于标准配置的产品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20℃ ~ +60℃
·海拔高度:≤ 2000m
·相对湿度:≤95%(+25℃)
·无显著摇动和剧烈冲击振动
·适用于Ⅱ类、温度组别T1~
T4 的爆炸性气体环境1 区2
区的危险场所
·最大降雨强度:50 mm/min
(户外型)
技术规格
订货指南
EV8 0 0 000000 - 0 0 / 0 0 - W
2=1/4″
增安型防外形尺寸工作环境4=1/2″
爆接线箱安装方式进线接口数量出线接口尺寸6=3/4″
箱体材质进线接口尺寸出线接口数量8= 1″
型号
外形尺寸mm 型号安装方式
宽(W) 高(H) 深(D) EV810 挂壁式
EV800303008-00/00-W 300 300 80 EV820 支座式
EV800303012-00/00-W 300 300 120
EV800304012-00/00-W 300 400 120 型号箱体材质
EV800305012-00/00-W 300 500 120 EV801 S304 不锈钢
EV800306012-00/00-W 300 600 120 EV802 S316L 不锈钢
EV800404012-00/00-W 400 400 120 EV803 冷轧钢板
EV800406012-00/00-W 400 600 120
EV800408012-00/00-W 400 800 120 型号工作环境
EV800505030-00/00-W 500 500 300 -W 户外型
EV800606030-00/00-W 600 600 300 无室内型

联系方式:EASTONE SHANGHAI ,余火焱,13651609716

网友I:
如果能找到以前象台式风扇一样的琴键开关就可以了。每次只能按下一个开关,其余的开关都自动弹起来。不过,你要六个位,估计比较难找呢。

网友I:
而且这样的开关是民用的。而不是工控用的。

网友K:
找下带机械互锁的开关 我见过4个的  不知道有没有6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