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你忽悠了我!

楼主(2008-07-29):
故障现象:图控画面上压力显示值超量程。

使用仪器:HART 275    FUJI 智能型压力传送器

   1.        昨日,DCS图控画面一压力显示值超量程,到现在去看压力传送器显示面板显示53%,可图控上显示100%多。用HART连传送器输出电流为 12.48mA。这样一般应该判断现场没有问题了吧。

   2.       于是到DCS室,断开压力传送器输入信号。用信号发生器送4-20mA信号到DCS端,图控显示完全OK.。

   3.       现场OK,DCS也OK。哪里的问题呢?

   4.       是不是线的原因呢?做了LOOP测试后,这个原因不成立。

   5.       后来再到现场检查传送器。用 万用表电流档测量电流有19mA~21mA左右波动。然HART上显示输出电流稳定为12.48mA  。后查出是传送器故障。更换后正常。

            总结,HART也会忽悠人!

网友A(2018-04-19):
大神 可以给我讲讲HART协议的时限规则吗?

网友B(2019-05-3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