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S协议控制的MM420为什么不转?

楼主(2008-07-30):
我是S7-200的初学者,近来按照S7-200的帮助编写了USS协议控制MM420,我用的PLC:224,但只用了USS_INIT和USS_CTRL,且也分配了VB地址和设置了MM420的P1000\P0700\2010\P2011\P2012\P2013\P2014,S7-200PLC也与MM420成功连接,接通RUN,MM420的频率就是没有反应,USS_CTRL模块的SPEED_SP设为100.0其余都和示列一样.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我第一次学很重要!

问题补充:
BAUD:9600,DONE=Q0.0\ RUN_EN=Q0.1\ D_DIR=Q0.2在PLC上有动作,没有报错故障代码 ,MM420显示 "0" HZ ,电机不转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CALL SBR2, 1, 9600, 16#1, Q0.0, VB1
Network 2
LD SM0.0
= L60.0
LD I0.0
= L63.7
LD I0.1
= L63.6
LD I0.2
= L63.5
LD I0.3
= L63.4
LD I0.4
= L63.3
LD L60.0
CALL SBR5, L63.7, L63.6, L63.5, L63.4, L63.3, 0, 1, 100.0, M0.0, VB2, VW4, VD6, Q0.1, Q0.2, Q0.3, Q0.4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

还是问题过于简单?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