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求助

楼主(2008-07-30):
厂区住宿要装电表,以前每个房间的火线都有空开,但零线都并在一起了。请问这样每个房间能装电表吗?怎样装?还是重新放线装电表。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能装。

具体怎么装,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电工应该知道。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具体情况作为一名电工应该知道怎么搞。如果你是电工,多想一下也会明白的。

网友C:
单相电度表本来就接三根线,火线经电流线圈,电压线圈一端与电流线圈连接,另一端接零。所以火线断开接入电度表,再接零线过来就OK。

网友D:
集中 分散都可装,不会别的看一下电度表接线盖的图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E:
电度表只计量流经火线的电流,火线经电流线圈,电压线圈一端与电流线圈连接,另一端接零。所以火线断开接入电度表,再接零线过来就OK

网友F:
可以装的,具体怎么装,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电工肯定知道的。

网友G:
是电工肯定知道的。。

网友H:
太简单了。是电工肯定知道的。。

网友I:
闭着眼睛装吧,没问题的。

网友J:
请问楼主你是做什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