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测电机速度

楼主(2008-07-30):
怎么用台达PLC来测试电机速度,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装编码器或者接近开关都可以吧,就是不知道接近开关反应有没那么快,我见过发电机上接近开关可以测到一分钟一千五百转的

网友B:
明确检测周期和精度,每转一个脉冲,1500转,相当于25hz脉冲频率的监测

网友C:
要这么个东西?

1500转的电机,选600线的编码器,最高15kHz,用EH 的高速计数功能或者直接用SPD指令